如何在单片机主程序中调用这个子程序中的这几个数据呢?

楼主(2020-10-14):
(图片)

网友A:
在子程序中ruturn 这个数据,数据类型要一致,然后在主程序接收子程序的返回值。或者可以用全局变量

网友B:
1.c语言中有return这个关键字  子程序中可以设置变量然后返回

网友B:
2. 可以在子程序中设置一个指针形参,然后在主程序中野设置相同的形参 或者设置返回值

网友C:
做成全局变量,直接引用,

网友D:
char DDAA(void){
char OC;
if (……){OC=……}
ruturn OC;
}

主程序中
TEMP=DD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