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50V低功耗降压芯片或者方案

楼主(2020-10-14):
做一个小制作,得用电车电池做电源,最高电圧是56V,想要先降到12V给外围设备供电,然后再进一步降到3.3V给单片机供电,要求尽可能的低功耗(静态电流尽可能的小,7812串电阻降压的静态电流在8ma左右,还是太大了,最好是在uA级)。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是在电动车上用的吗?是的话电动车上自带一个转12V的电源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B:
TPS54560
你也可以到TI的官方网站自己找去,不想画板可以自己去马云家买成品

网友C:
stc8g1k8,8脚芯片,外加俩P沟场管,俩电感,几个电阻电容,adc采样,pwm输出驱动场管,这个方案很香吧,低功耗时就看场管漏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560
你也可以到TI的官方网站自己找去,不想画板可以自己去马云家买成品

感谢回答!请问有没有线性的降压芯片,对输出电流要求很低,100~500ma就够了,但是要求得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有没有线性的降压芯片,对输出电流要求很低,100~500ma就够了,但是要求得低功耗。

不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的,我好像说过可以上TI的官方网站去找的,你自己去找一下,也许有你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有没有线性的降压芯片,对输出电流要求很低,100~500ma就够了,但是要求得低功耗。

这样的线性电源你得用分立的元件搭,功率管还要加一块散热片。56-12=44V,最小44V/100mA=4.4W 这么大的功率没有简单的芯片能承受。DC-DC体积这么小不香吗。60V的用过TPS54160、LMR16006。LMR16006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低功耗、体积小。

网友E:
如果要求低功耗,则应使用降压转换器。

网友F:
需要用开关电源,不能用线性电源。

网友G:
不想自己设计买DC-DC的开关电源最好,几乎所有的大品牌开关电源厂家都有货

网友H(2022-01-03):
100~500ma,,,,这个电流不小了。

lz需要的是带有同步降压的DCDC

网友I:
max 500mA, 最大功率20w以上了,用DCDC把...

网友J:
电动车控制器盒子打开, 里面直接拉5V电,搞啥降压啊,现成的不用……

网友K:
XL7005,话说电动车里面不是有个直流转换器么,48-60V转12V的,直接从那拉出来用

网友L:
大电压差最好是先DC-DC,在线性稳压,或者直接DC-DC

网友M:
建议使用dcdc降到12v,后使用ldo曲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