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驱动板二个4相5线电机一个OK,一个抖动不转为什么?

楼主(2020-10-14):
同一驱动板二个4相5线电机一个OK,一个抖动不转,或失步,只正转不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大的电机正反转都OK,小电机有时只会正转,反转时在抖动,再安键又正转,

网友A:
电机有差异,控制命令时序不恰当。

网友B:
步进电机抖动可能是线序不对或某相断线。

楼主:
改慢就能转

网友C:
两个马达有差异,程序不能同时兼容两个马达,程序里把速度调慢应该能正常正常转动

网友D:
控制时序的问题,建议节拍时间延长。抖动,失步排除驱动时序的问题一般都是驱动过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