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51单片机板上LCD1602显示时间,当再插上进步电机就熄屏不显示了

楼主(2020-10-14):
自做51单片机板上LCD1602显示时间,当再插上进步电机就熄屏不显示了,电板上进步电从P1口接74HC573再连ULN2003插的进步电机,只要2003引脚正极接输出口任意一个都是LCD1602熄屏不显示。能不能插上进步电LCD1602一样会显示时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源供电不足或者步进电机短路

网友B:
1、看下供电电源是否正常。2、步进机你是外接的,看下线路是否接正确。

楼主:
进步电机是插是在ULN2003上的P1口控制中间有个74HC573,LCD1602是P0口和P2口,P2口还有个DS1302时钟,我用了个LED灯插在P3口某个上,插上进步电机LCD1602就不显示但那个 LED是亮的,电源指示灯也亮着

网友C:
单片机电源与电机电源分开就行了。
如果不分开,需要特别处理,估计难为你了。

网友D:
修改下程序  把LED灯做成闪烁的 确定下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电源波动了影响了单片机。控制和驱动隔离或者单片机电源有单独的滤波电容,用二极管与步进驱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