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中所有编译的错误信息

楼主(2020-10-14):
1."c" not an argument in function sum 该标识符不是函数的参数
2.array bounds missing ] in function main 缺少数组界限符 "]"
3.Array size too large in function main 数组规模太大
4.bad file name format in include directive 在包含指令中的文件名格式不正确.
5.Call of non-function in function main 调用未经过定义的函数.
6.cannot modify a const object in function main 对常量不能进行修改.
7.character constant too long in function main 字符常量太大
8.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in funtion main 数组定义的时候,数组大小要求是常数
9.compound statment missing } in function main 复合语句漏掉符号 "{"
10.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in function main 宣告语法错误
11.expression syntax in function main 表达式语法错误
12. extra parameter in call to sum in function 调用函数时使用了过多的参数
13.illegal use of floating point in function main 浮点数的不合法使用
14.illegal pionter subtraction in function main 不合法的指针相减
15.invalid pointer addition in function main 无效的指针相加
16.out of memory in function main 内存不足
17.statement missing ; in function main 语句后面漏掉分号.
警告报错
1."k" is assigned a value which is never used 定义了一个变量,但程序从来没用过
2.possibiy incorrect assignment in function main 这样的赋值可能不正确
3. 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in function main 可疑的指针转换
4.code has no effect in funtion main 代码对程序没效果
Ambiguous operators need parentheses:不明确的运算需要用括号括起
Ambiguous symbol 'xxx' :不明确的符号
Argument list syntax error:参数表语法错误
Array bounds missing :丢失数组界限符
Array size toolarge :数组尺寸太大
Bad character in paramenters :参数中有不适当的字符
Bad file name format in include directive :包含命令中文件名格式不正确
Bad ifdef directive synatax :编译预处理ifdef有语法错
Bad undef directive syntax :编译预处理undef有语法错
Bit field too large :位字段太长
Call of non-function :调用未定义的函数
Call to function with no prototype :调用函数时没有函数的说明
Cannot modify a const object :不允许修改常量对象
Case outside of switch :漏掉了case 语句
Case syntax error :Case 语法错误
Code has no effect :代码不可述不可能执行到
Compound statement missing{ :分程序漏掉"{"
Conflicting type modifiers :不明确的类型说明符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要求常量表达式
Constant out of range in comparison :在比较中常量超出范围
Conversion may lose significant digits :转换时会丢失意义的数字
Conversion of near pointer not allowed :不允许转换近指针
Could not find file 'xxx' :找不到XXX文件
Declaration missing ; :说明缺少";"

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说明中出现语法错误
Default outside of switch :Default 出现在switch语句之外
Define directive needs an identifier :定义编译预处理需要标识符
Division by zero :用零作除数
Do statement must have while :Do-while语句中缺少while部分
Enum syntax error :枚举类型语法错误
Enumeration constant syntax error :枚举常数语法错误
Error directive :xxx :错误的编译预处理命令
Error writing output file :写输出文件错误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表达式语法错误
Extra parameter in call :调用时出现多余错误
File name too long :文件名太长
Function call missing ) :函数调用缺少右括号
Fuction definition out of place :函数定义位置错误
Fuction should return a value :函数必需返回一个值
Goto statement missing label :Goto语句没有标号
Hexadecimal or octal constant too large :16进制或8进制常数太大
Illegal character 'x' :非法字符x
Illegal initialization :非法的初始化
Illegal octal digit :非法的8进制数字
Illegal pointer subtraction :非法的指针相减
Illegal structure operation :非法的结构体操作
Illegal use of floating point :非法的浮点运算
Illegal use of pointer :指针使用非法
Improper use of a typedefsymbol :类型定义符号使用不恰当
In-line assembly not allowed :不允许使用行间汇编
Incompatible storage class :存储类别不相容
Incompatible type conversion :不相容的类型转换
Incorrect number format :错误的数据格式
Incorrect use of default
Default使用不当
Invalid indirection 无效的间接运算
Invalid pointer addition 指针相加无效
Irreducible expression tree 无法执行的表达式运算
Lvalue required 需要逻辑值0或非0值
Macro argument syntax error 宏参数语法错误
Macro expansion too long 宏的扩展以后太长
Mismatched number of parameters in definition 定义中参数个数不匹配
Misplaced break 此处不应出现break语句
Misplaced continue 此处不应出现continue语句
Misplaced decimal point 此处不应出现小数点
Misplaced elif directive 不应编译预处理elif
Misplaced else 此处不应出现else
Misplaced else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lse
Misplaced endif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ndif
Must be addressable 必须是可以编址的
Must take address of memory location 必须存储定位的地址
No declaration for function 'xxx' 没有函数xxx的说明
No stack 缺少堆栈
No type information 没有类型信息
Non-portable pointer assignment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赋值
Non-portable pointer comparis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比较
Non-portable pointer conversi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转换

Not a valid expression format type 不合法的表达式格式
Not an allowed type 不允许使用的类型
Numeric constant too large 数值常太大
Out of memory 内存不够用
Parameter 'xxx' is never used 能数xxx没有用到
Pointer required on left side of -> 符号->的左边必须是指针
Possible use of 'xxx' before definition 在定义之前就使用了xxx(警告)
Possibly incorrect assignment 赋值可能不正确
Redeclaration of 'xxx' 重复定义了xxx
Redefinition of 'xxx' is not identical xx的两次定义不一致
Register allocation failure 寄存器定址失败
Repeat count needs an lvalue 重复计数需要逻辑值
Size of structure or array not known 结构体或数给大小不确定
Statement missing ; 语句后缺少";"
Structure or union syntax error X构体或联合体语法错误
Structure size too large 结构体尺寸太大
Sub scripting missing ] 下标缺少右方括号
Superfluous & with function or array 函数或数组中有多余的"&"
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可疑的指针转换
Symbol limit exceeded 符号超限
Too few parameters in call 函数调用时的实参少于函数的参数不
Too many default cases Default太多(switch语句中一个)
Too many error or warning messages 错误或警告信息太多
Too many type in declaration 说明中类型太多
Too much auto memory in function 函数用到的局部存储太多
Too much global data defined in file 文件中全局数据太多
Two consecutive dots 两个连续的句点
Type mismatch in parameter xxx 数xxx类型不匹配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xxx' xx重定义的类型不匹配
Unable to create output file 'xxx' 无法建立输出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xxx' 无法打开被包含的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xxx'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xxx
Undefined label 'xxx' 没有定义的标号xxx
Undefined structure 'xxx' 没有定义的结构xxx
Undefined symbol 'xxx' 没有定义的符号xxx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mment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行开始的注解尚未结束文件不能结束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nditional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
开始的条件语句尚未结束文件不能结束
Unknown assemble instruction 未知的汇编结构
Unknown option 未知的操作
Unknown preprocessor directive: 'xxx' 不认识的预处理命令xxx
Unreachable code 无路可达的代码
Unterminated string or character constant 字符串缺少引号
User break 用户强行中断了程序
Void functions may not return a value Void类型的函数不应有返回值
Wrong number of arguments 调用函数的参数数目错
'xxx' not an argument xxx不是参数
'xxx' not part of structure xxx不是结构体的一部分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语句缺少左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语句缺少右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缺少分号
xxx' declared but never used 说明了xxx但没有使用
xxx' is assigned a value which is never used 给xxx赋了值但未用过

网友A:
keil编程如果出错,一般从第一个错误开始,从上往下,每解决一个错误编译一次。
1、这样做能能加快效率。因为很多错误是因为第一个错误而引发下面一连串错误。例如“int main(){”这里少一个大括号,编译后会显示好几个错误,其实就只有一个错误。
2、减少排查难度。改错过程中可能引进更多的错误,每改一次错误。编译一次,如果发现错误数量增多,可以及时撤回。

另外贴主这个“所有的编译错误信息”,有点夸大,里面很多是警告信息,不是错误信息,而且我见过一些不在你贴里面的错误编译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编程如果出错,一般从第一个错误开始,从上往下,每解决一个错误编译一次。
1、这样做能能加快效率。 ...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虽然我都没碰到过.

网友D:
怎么没有100到200的呢?

网友E:
比软的全面,有些可能是一个问题引发的几个警告。

网友F:
Keil的帮助文件的附录中有所有错误信息的名称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