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c语言中的指针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0-10-14):
我知道 指针存储的是地址 &是取变量的地址 *是看指针存储的地址指向的存储的内容
我在网上搜索了许多资料 都是介绍指针的 ,概念说的很清楚,示例代码却都是解释指针用的

那么 单片机的指针究竟有什么用呢?。。。。。。 我作为初学者,想不通。。

网友A:
C语言的灵魂就是指针,可能一开始不好理解,但是这个真的很有用

网友B:
可以做链表,很方便查找信息

网友C:
编程要用到数据结构吧,链表、树、图结构在C语言中都是用指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的灵魂就是指针,可能一开始不好理解,但是这个真的很有用

我感觉指针就是汇编的间接寻址,单片机的核心在于操作寄存器,用指针就可以操作所有寄存器了(我的理解)   但是我目前还真没遇到只能用指针来做的........ 所以我来问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要用到数据结构吧,链表、树、图结构在C语言中都是用指针实现的

啊这!..........  请问这个一般是用在什么项目呢

网友D:
从用处方面讲,指针以更快捷的,更省单片机运行空间的方式来对数据,运算进行操作,简单讲就是把乘除等高运行时间的操作换成指针移动,更快,更便捷

网友E:
C语言指针概念极大地简化了C语言编程。

网友F:
取数组地址很方便 等等............

网友G:
指针是字节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数组地址很方便 等等............

请问取数组地址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用处方面讲,指针以更快捷的,更省单片机运行空间的方式来对数据,运算进行操作,简单讲就是把乘除等高运 ...

感恩

网友H:
可以实现面向对象编程,使用面向对象编程后可移植性良好

网友I:
指针在自定义变量类型,也就是结构体里面用得很多,很实用,理解了就知道指针的好处。

网友J:
可以编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K:
当你了解了单片机的存储结构后,就明白了。

网友L:
你所理解的指针是什么?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int *a;吗?实际上指针的类型很多一维数组a[20]的a是指针二维数组a[10][10]中的a[10]同样也是指针,指针的用处仅仅只是记录一个地址就结束了吗?函数中我们一般会把需要函数处理的入参进行指针话,通过传入指针的方式直接改变入参的内容,使其能在主函数或其他函数中进行进一步的作用。

网友M:
地址,比如中山大道,再找多少多少号就比较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所理解的指针是什么?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int *a;吗?实际上指针的类型很多一维数组a[20]的a是指针二维数 ...

阿这 这么高深的吗!!

网友N:
指针是很有用的,可以用于链表,红黑树,指针是c里最好用的东西。

网友O:
我目前指针用的最多的就是数组,对于那个函数指针啊,不太懂,代码里面有这个,我看的也很费劲

网友P:
比如一个结构体里面的元素,很多地方要用到,就可以用指针。

网友Q:
指针就是,你去开房,然后你手里的房卡就是指针,上面有房号,能让你进门,进门后里面是小姐姐还是什么就看布置房间的人里面放什么东西了,你也可以自己开一间房间,然后把房卡给别人,房间里可以留下你的东西,比如你在房间了留下了1,2,3,4,5,6,7,8,9,别人(其他函数)拿到你的房卡后打开门,就会发现123456789,这样你就不用每次把具体的东西手递手给别人

网友R:
借助它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数据结构,类似于先将变量在内存的地址赋给指针变量,然后通过指针变量访问内存单元

网友S:
C语言指针的确用汇编的是间接寻址的,你仿真看下运行代码就很清楚。懂汇编的很好理解

网友T:
指针对于程序的封装非常有帮助,可以减小模块直接的耦合,同时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对硬件进行操作,

网友U:
c语言的重中之重就是指针,可以表达很复杂的数据结构

网友V:
可参https://bbs.csdn.net/topics/398021525 刚写的指针使用

网友W(2021-01-27):
引用 网友Q:
指针就是,你去开房,然后你手里的房卡就是指针,上面有房号,能让你进门,进门后里面是小姐姐还是什么就看 ...

网友X:
指针就是内存地址,没有变量名引用时通过指引可以定位到对应变量

网友Y:
指针也未必那么美好,我写8051的c就从不用指针,体系结构不对,用指针用指针最后代码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STM32就是相反的故事了。

网友Z:
指针就像房号,可以快速找到地址的作用

网友AA:
可以做数据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