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GPIO设置中的上拉输入异常了,懂的大仙过来看看

楼主(2020-10-14):
今日在弄模拟IIC的代码,其中发现一个异常,按照我的理解,当IO设置为输入上拉后,接口会自动拉为高电平,但是这个芯片设置完成以后,依然是低电平,后面用了GPIO_SetBits,电平状态也是起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神知道的过来给小弟看看。代码如下,其中设置输入上拉的部分在KEIL中有下拉的波浪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PuPd_UP;),但是编译是通过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PuPd_UP;)肯定有问题了,自己查一下GPIO固件初始化函数,编译通过不表示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PuPd_UP;)肯定有问题了,自己查一下GPIO固件初始化函数,编译通过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这个我是查过了,查了STM32F0XX_GPOI.H这个库函数,里面有如下的信息:
typedef enum
{
  GPIO_PuPd_NOPULL = 0x00,
  GPIO_PuPd_UP     = 0x01,
  GPIO_PuPd_DOWN   = 0x02
}GPIOPuPd_TypeDef;
我想应该是没错的,您再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这个我是查过了,查了STM32F0XX_GPOI.H这个库函数,里面有如下的信息:
typedef en ...

知道原因了,这句应该按照下面这样来写: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