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10 VSM Studio python编译器仿真Raspberry_系列_42_I2c_LCD

楼主(2020-10-14):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py Proteus8.10 VSM Studio python编译器仿真Raspberry_系列_42_I2c_LCD (如下图6所示)

五,Main.py 代码:
# !/usr/bin/env python3
# Generated by Proteus Visual Designer for Raspberry Pi

# Modules
from goto import with_goto
from stddef import *
import var
import pio
import resource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Code (Do Not Edit)
#---CONFIG_BEGIN---
import cpu
import VFP
import Displays

def peripheral_setup () :
# Peripheral Constructors
pio.cpu=cpu.CPU ()
pio.server=VFP.VfpServer ()
pio.LCD1=Displays.I2CLDC ()
pio.server.begin (0)
# Install interrupt handlers

def peripheral_loop () :
pass

#---CONFIG_END---
def variables_setup () :
# Flowchart Variables

pass
# Flowchart Routines
@with_goto
def chart_SETUP () :
return

@with_goto
def chart_LOOP () :
pio.LCD1.clear ()
pio.LCD1.print (" Kaillen Work      Welcome You!")
sleep((3))
pio.LCD1.clear ()
pio.LCD1.print (" Code Made by     --Ziegler Yin")
sleep((3))
return

# Main function
def main () :
# Setup
variables_setup ()
peripheral_setup ()
chart_SETUP ()
# Infinite loop
while True :
  peripheral_loop ()
  chart_LOOP ()
# Command line execution
if __name__ == '__main__' :
   main()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6所示)

图6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LCD16X2显示。 (如下图7,8,9所示)
图7

图8
图9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0所示)

图10

附件Proteus8.10 VSM Studio python编译器仿真Raspberry_系列_42_I2c_LCD在已安装Proteus8.10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10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1-02-01):
下载看看,模真就不需要哪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