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一串STC15.H(2): error C231: '***': redefinition 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20-10-15):
在建立51单片机控制LCD12864显示器显示数字和图片的程序时,借鉴了前辈的程序。但是跳出来这些很多错误,不太清楚原因。求解,谢谢大佬

网友A:
有多个.h文件同时定义了这些寄存器, 把重复的头文件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重复定义了

楼主: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