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瓦的电机怎么会空载功耗47瓦?

楼主:
功率显示不是有功功率吗?更奇怪的是增大转动阻力功耗基本不变!这种“定子铁芯的一部分带短路环”的电机特性就是这样吗?
实际观察,电机空载时短路环(大约直径2毫米铜线)发热明显(电流非常大)!负载加重后短路环温度下降。总功耗基本不变。

网友A(2020-10-15):
会不会是轴有点卡,摩擦消耗

网友B:
电机功耗大,说明电机内阻很大

网友C:
电机轴卡死了,这样电机会快速发热,时间长了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D:
堵转或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E:
原来这是罩极电机的固有特性。不过8W标称值还是不明白?指有效输出功率吗?

网友F:
您的电机可能堵转

网友G:
空载 过载 转子还处于运行状态,人为添堵功耗绝对超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空载 过载 转子还处于运行状态,人为添堵功耗绝对超飙

这种罩极电机空载满载甚至停转电流基本不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罩极电机空载满载甚至停转电流基本不变!

楼主这么肯定那就很好奇仪表上的 47W 功耗又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肯定那就很好奇仪表上的 47W 功耗又是如何得出的?

功率是功率指示插座显示的505毫安47.72瓦。电机标称值:220-240V,50HZ, 8W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功率是暗示插座505毫安47.72瓦。待机标称值:220-240V,50HZ, 8W

这标示的是额定功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数值会随时改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标示的是额定功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数值会随时改变的

47W是不是有效功率?标称值的8W是什么功率?另外不论负载大小47W基本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标示的是额定功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数值会随时改变的

“额定功率”的意思是不是电机对外能提供的有效做功功率?和实际消耗的功率不同?

网友H(2021-12-08):
你的测量仪器肯定有问题

网友E(2023-01-17):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肯定那就很好奇仪表上的 47W 功耗又是如何得出的?

电源功率插座指示的是有功功率单位是“瓦”。

网友I:
这是罩极电机,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因为罩极电机功率小,但功率因数高,所以无功功率会很低。并且从空载到过载电流变化不大。

网友J:
测一下电机线圈电阻,还有电感

网友K:
你这个表显示的是无功功率

网友F:
如果电机正常,则测量仪器可能有误。

网友L:
这种电机的功率因数很差的,好处就是可以堵转,它不同工况电流差不多,但功率因数变化大,我也是怀疑是这个因数导致的。

网友M:
测试误差考虑下

网友N:
一般指输出功率8W,可没有说输入功率是8W。如果47W的有功功那整个电机应该很热率

网友O:
要么仪器有问题,要么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