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请问怎么在Proteus中画HT1621B

楼主(2020-10-15):
最近高中同学网上买了一块电路板,但是卖家只给程序不给原理图,然后高中同学拜托我帮他画原理图,原理图画的差不多了,然后发现程序用HT1621B来驱动LCD12864的,在protues中找不到,请教一下大神们怎么画HT1621B

网友A:
多读书,书上有。

网友B:
Proteus里不知道有没有录入HT1621B,如果找不到大概率是没有的,如果仅仅是画原理图,找个引脚数一样的IC代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