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干扰公司内部对讲机通信

楼主(2020-10-15):
如题,公司内部对讲机,项目需要实现对讲机在不同环境下通讯受限,强度为低中高。

网友A:
对讲机的保密性很差,你的意思是干扰掉信号的话,用与对讲机相同频率的干扰器就可以,但干扰器的使用需要无线电管理部门的批准,不然就是违法的。

网友B:
参照某谈判时的实例,找个公司在网的内部对讲机按住发射键不放就可以。
都不是孩子了,探讨一下理论无伤大雅,要是做起来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PS:孩子除自己担责外还会牵连到监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的保密性很差,你的意思是干扰掉信号的话,用与对讲机相同频率的干扰器就可以,但干扰器的使用需要无 ...

市面上有吗

网友C:
如果你干扰成功的话可能被通信管理部门找谈话的。

网友D:
用大功率的同频干扰,,,,,大功率,就可能超出范围,就会违法、违规,会有人找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