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控制mos管的电路,进行加热,这样可以吗?

楼主(2020-10-15):
希望各位大佬指出错误!

楼主:
求大佬指出错误啊!

网友A:
12v到1
D到2

网友B:
5V的单片机完全可以

网友B:
不能用R7 和R5

网友C:
不行,单片机电压只有5v,不能使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D:
以前试过好象不行,后来还是用了三极管驱动光耦,再接的MOS管G脚

网友E:
mos管的D脚不能接12V,应连接在发热片2的2脚上,这样可以通过开通关段mosfet控制加热。R5的值有点小,最好取20K以上

网友F:
你的电路是错的,mos管根本控制不了发热片,而且mos管一工作就短路,应该用6楼的。

网友G:
R7 500欧左右,R5 100k左右

网友H:
我喜欢用P沟道的MOS, 认为0 有效对单片机有利

网友I:
你的图是直接把电源搞短路啊,MOS管要么控制电源要么控制地。

网友J:
就这电路上电就直接加热无需经过单片机控制

网友K:
发热片接进去   VCC到 MOS的D   驱动电阻处理小一些   下拉增大

网友L:
加热器应连接在电源和MOSFET的漏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