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接收数据,0x00及之后的数据不显示

楼主(2020-10-15):
举个例子,单片机发送一组这样的数组{0x0a,0xab,0x00,0xab},然后在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的只有0a ab,后面两个就不显示,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程序,无法分析,白白进来浪费时间,建议版主删除此贴

网友B:
先搞清楚,发的是ASCII码,还是二进制码。

网友B:
多发两个试试。是不是每次都是末两个不显示?

网友C:
串口助手一般是不会出错的,还是仔细分析程序吧

网友D:
没发完一般看波特率和程序是否被中断。

网友E:
两端的程序是如何的。

网友F:
初步推断是0x00被当成了结束符...

网友G:
换一个 串口助手 试一试

网友H:
楼主附上程序啊,不然别人不好判断。
建议程序里面使用for循环单个单个字节发送,防止0x00被当成了结束符'\0'

网友I:
那说明 00 ab根本就没发出来

楼主:
现在已解决,这是原程序
void USART1_puts(char *str)
{
while(*str)
{
usart_senddata(usart1,*st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

问题是在while(*str),当到了0x00时,就会判断为空,跳出循环,加个长度判断即可
像这样void USART1_puts(char *str,int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