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电路使用问题求大佬赐教

楼主(2020-10-15):
如上图所示Q1是P沟道mos 作为两颗IC的供电开关,power连接到到单片机
1、遇上的问题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只要单片机拉低控制端(power),就会导致单片机重启,疑似灌入电流太大导致单片机重启
2、将mos管换成pnp三极管后,问题貌似得到解决,目前不太确定,在长时间测试中
请大佬指点指点,为何怕P-mos管,不能这样控制,在初期可以使用,但是长时间使用后就不行呢?

网友A:
MOS的话470R电阻可以不要,直接短接,或者用个10R 20R的电阻就可以了.
1.建议上示波器,把单片机重启时单片机电源脚的波形抓出来
2.如果是怀疑瞬间电流过大,可以拿块板,把单片机的电源线割断,串个肖特基上去,然后再肖特基负极跟单片机VCC之间飞个电容(47u左右的,大点也没关系)到地,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现.
3.因为没有全部电路,不知道开关管后面到底是什么,整个板子驱动的是什么,如果外围有些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原因.
4.如果板子已经做了批量,确认换了PNP管又没问题,那么先贴S8550或者9012之类的470R电阻改为1K左右的...脚位一样.

网友B:
查下手册,通与断要求VGS是多少?

网友C:
你试试下面这个电路,如果还不行。你看看是不是你的MOS管坏了,还是D、S脚装反了。

网友D:
灌入电流大小只要不超过使用手册规定不会导致异常,查3.3V电源长期工作其性能是否满足电路需求。

网友E:
电路原理没问题 测试实物吧  电源或芯片问题

网友F:
如果怀疑灌入电流太大,可以尝试在R1上并联一个47N的电容看看。

网友G:
怀疑你单片机部分的电容不够靠近单片机电源引脚,或者使用的电容容量不够、内阻过大等问题。重启是单片机的电源跌落过大,可以用示波器调整到单次触发模式观察一下。

网友H: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电容器C8可能会退化,例如,接地短路,或者其电容变大,因此浪涌启动电流太大,从而将3.3V拉低至低于单片机的掉电阈值。 其次,您的3.3V电源可能不足以同时为单芯片计算机和由PMOS晶体管导通的两个IC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原理没问题 测试实物吧  电源或芯片问题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手册,通与断要求VGS是多少?

嗯嗯  好的    正在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下面这个电路,如果还不行。你看看是不是你的MOS管坏了,还是D、S脚装反了。

感谢哈   目前已经量产 不能更换电路了 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原理没问题 测试实物吧  电源或芯片问题

嗯嗯 正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电容器C8可能会退化,例如,接地短路,或者其电容变大,因此浪涌启动电流太大 ...

正在仔细测试中

网友I:
你这个画的元器件符号不对,画的是NMOS管的,看看是不是DS封装画反了,导致体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I:
你这个画的是NMOS管图标,看看是不是封装DS极性画反了,体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J:
电路不可能出现灌入电流过大问题。可能是负载问题,有可能是MOS管输出端存在大电容而供电电流不够大导致MOS管导通瞬间出现较大电流导致供电电压下降所致。可以考虑增大供电电流或者在MOS管输入端并联大电容试一试。

网友K:
3.3V 控制的MOS 我还没用过,你确定 3.3V 能导通 ?建议看看开启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3.3V 控制的MOS 我还没用过,你确定 3.3V 能导通 ?建议看看开启电压

2301是低压MOS管,3.3V肯定可以!

网友J:
,如果已经量产,可以考虑将C8换成107电容试一试,106容量可能不够。

网友L:
单片机驱动MOS,必须加缓冲电路,直接用单片面的IO来拉低,没有保障的。

网友M:
解决了吗 哪里的问题

网友N:
可能是由于当power为低电平时,V-3.3_SK这边的电流瞬间很大,导致MCU供电供不上来就复位重启了,试试在V-3.3_SK这边加多个电容C8可能太小了

网友O:
V-3.3_SK是和单片机是同一电源吗,说明V-3.3V起动电流太大,

网友P:
R1换成4.7K 试试,

网友P: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电压是5V,R3=1K,开始正常,客户用了几个月后,出现不稳定,后来告诉客户把R3短接后正常,后面的产品就改成了R3=100欧,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客户反馈问题。

楼主(2020-11-22):
引用 网友A:
MOS的话470R电阻可以不要,直接短接,或者用个10R 20R的电阻就可以了.
1.建议上示波器,把单片机重启时单片机 ...

谢谢 您     后面  虽然不知道什么问题  好在问题解决了   跟您说的一样   换成了pnp型的三极管

网友Q(2021-01-26):
我怎么感觉是拉低单片机引脚,MOS管导通,3.3V和0V短路啦吧?

网友R(2023-12-14):
引用 网友Q:
我怎么感觉是拉低单片机引脚,MOS管导通,3.3V和0V短路啦吧?

没有短路,3.3V经过10K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