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充保护延时 和过充保护解除延时 这种相应的时间不是越短越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0-15):
集成MOS的保护IC?

网友B:
保护越短越好,释放越长越好。不然频繁工作芯片会过热。

网友C:
不是哦,如果你的电池驱动电机的话,启动电流很大,你过快的启动保护,还没启动就被关了。保护时间要根据实际设计

网友D:
延迟时间应该优化,不是越短越好,有时,短暂的延迟会导致错误的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集成MOS的保护IC?

有外部的MO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保护越短越好,释放越长越好。不然频繁工作芯片会过热。

释放为什么需要更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哦,如果你的电池驱动电机的话,启动电流很大,你过快的启动保护,还没启动就被关了。保护时间要根据实 ...

有道理   黄工是设计BMS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