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搭建基于单片机的多通路气敏元件测试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0-10-15):
小白想咨询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基于单片机搭建多通路气敏元件测试系统的事情,由于实验室跟经费的限制,师姐做的气敏传感器只能一个个测,很费时间,
导师让我搭建一个多通路的测试系统,好像是一次性可以测试很多个元件的电压,
看了知网一些论文,感觉没啥思路,而且论文太久远了,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多通路气敏元件测试系统其实就是多通路AD转换,给你一个16路电压测量电路+仿真示例参考。不是实际电路,只是提供解决目前问题的一种思路(可选方案很多),要根据实际需求取舍。通常气敏传感器输出信号都很弱,需要加前置放大器,以使信号变化幅度在AD转换的合适范围。
16路电压表ADC0832

网友B:
传感器无非就是AD / 频率/接口协议
轮循数据再显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多通路气敏元件测试系统其实就是多通路AD转换,给你一个16路电压测量电路+仿真示例参考。不是实际 ...

感谢,我好好琢磨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