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替代定理请教大佬们帮我看看怎么解?求思路

楼主:
不知道如何下手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2020-10-15):
最左边电压源与10欧并联等效为电压源,5v与10欧串联等效为0.5安和10欧并联,中间的电流源和电阻串联用电流替代,10欧与10欧并联成5欧,合计2.5安培电流流经右端5欧电阻,因此压降为12.5v,u=12.5v。

网友B:
5欧上有5*2=10V的电压,接下来的自己想。这种电路分析要自己做才能印象深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欧上有5*2=10V的电压,接下来的自己想。这种电路分析要自己做才能印象深刻。

这样对吗,我把左边看作一个恒定的电压源

网友A:
左边电压源与10欧并联等效为0.5安和10欧串联,10欧与10欧串联和电流源串联用电流源替代,中间的电流源和电阻串联用电流替代,合计2.5安培电流流经右端10欧电阻,因此压降为25v,u=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电压源与10欧并联等效为电压源,5v与10欧串联等效为0.5安和10欧并联,中间的电流源和电阻串联用电流 ...

我遗漏了一个点就是电流源左端电路可以等效成中间10欧电阻和电压源串联(我误点在一直想着用电源模型互换法)。我用戴维宁定理检验过答案是正确的。感谢你的助答

网友A:
谢谢你的积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提问,我会的,会无偿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