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4针oled显示英文和数字字符串源程序

楼主(2020-10-15):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yiic.h"

u8 OLED_GRAM[8][128];/*定义OLED显存数组*/

/*
函数功能: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函数参数: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  1表示数据
*/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IIC_Start();                                                                //开始传输
        IIC_Send_Byte(0x78);                                        //传输地址
        IIC_Wait_Ack();                                                        //接收1306返回的确认信号
        if(cmd) IIC_Send_Byte(0x40);        //发送控制字节,写数据
        else IIC_Send_Byte(0x00);                //发送控制字节,写命令
        IIC_Wait_Ack();                                                        //接收1306返回的确认信号
        IIC_Send_Byte(dat);                                        //发送数据字节
        IIC_Wait_Ack();                                                        //接收1306返回的确认信号
        IIC_Stop();                                                                        //结束传输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IC_Init();
        delay_ms(500);                                                                //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起始行地址,集映射RAM显示起始行(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设置SEG输出电流亮度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设置正常显示(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设置多路复用比(1比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设置显示偏移位移映射RAM计数器(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设置分频比,设置时钟为100帧/秒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设置预充15个时钟,放电1个时钟([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5:4]配置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释放电压([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设置页面寻址模式(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设置充电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设置(0x10禁用,0x14启用)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开启显示
        OLED_Clear();
        OLED_SetCursorAddrese(0,0);
        //printf("OLED Init OK !\n");
}
/*函数功能:开启OLED显示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设置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OLED唤醒)
}
/*函数功能: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设置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OLED休眠)
}

/*
函数功能: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
说明: 清屏就是向OLED里写0
      对于OLED屏,0就不显示,1才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个点
*/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0x00,OLED_DATA);
                }
        }
}
/*
函数功能:在显存数组上画一个点
函数参数:x,y为点的横纵坐标   c为这个点的亮灭(1亮0灭)
参数范围:x 0~128  y 0~8
每一个数据是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void OLED_Draw_Point(u8 x,u8 y,u8 c)
{
        u8 page,addr;
        page = y/8; //显存的页地址
        addr = y%8; //显存的一个字节数据中c所在的位置
        if(c) OLED_GRAM[page ][ x] |= 1<<addr;
        else  OLED_GRAM[page ][ x] &= ~(1<<addr);
}

/*
函数功能: 设置光标位置
函数参数: x列的起始位置(0~127)
                                  y页的起始位置(0~7)
比如: 0x8  高4位0000   低4位1000
*/
void OLED_SetCursorAddrese(u8 x,u8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设置页地址
          //第6列显示数据  6被分成2个4位(高位和低位)。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设置列高起始地址(半字节)
                OLED_WR_Byte((x&0x0F)|0x00,OLED_CMD);   //设置列低起始地址(半字节)
}
/*****************************************************
** 函数名称:OLED_VerticalDisplay
** 函数功能:实现OLED垂直滚动范围配置
** 参    数:1.toprow:设置滚动起始行
**           2.scrollrow:设置滚动行数
**           注意:toprow+scrollrow<64
** 函数返回:无
******************************************************/
void OLED_VerticalDisplay(u8 toprow,u8 scrollrow)
{
        OLED_WR_Byte(SET_VERTICAL_SCROLL_AREA,OLED_CMD);
        OLED_WR_Byte(toprow,OLED_CMD);
        OLED_WR_Byte(scrollrow,OLED_CMD);
}

/*****************************************************
** 函数名称:OledScrollStop
** 函数功能:关闭滚屏功能
******************************************************/
void OledScrollStop(void)
{
        OLED_WR_Byte(DEACTIVATE_SCROLL,OLED_CMD);
}

/*
函数功能: 按页清屏 (0~7)
*/
void OLED_PageClear(u8 page)
{
                u8 j;
                OLED_WR_Byte(0xB0+page,OLED_CMD);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列高起始地址(半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列低起始地址(半字节)
                for(j=0;j<128;j++)
                {
                                OLED_WR_Byte(0,OLED_DATA); //写数据
                }
}

/*
函数功能:更新显存到OLED屏幕上*/
void OLED_Refresh_Screen(void)
{
        u8 page,list;  //定义页地址和列地址
        for(page=0;page<8;page++)
        {
                OLED_WR_Byte(0xB0+page,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list=0;list<128;list++)
                {
                        OLED_WR_Byte(OLED_GRAM[page ][list],OLED_DATA);
                }
        }
        memset(OLED_GRAM,0,sizeof(OLED_GRAM));        /*清空显存数组*/
}

u8 Oled_Display(u8 x ,u8 y ,u8 width , u8 height)
{
        u8 i,j;
        if(width>128) width=128;
        if(height>64) height=64;
        /*1. OLED显示屏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for(i=0;i<height/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j=0;j<width;j++)
                {
//                        OLED_WR_Byte(BMP[i][j],OLED_DATA);
                }
        }
        delay_ms(10);
  return 0;
}

void OLED_DisplayString(u8 x,u8 y,u8 width,u8 height,u8 *str)
{
        u8 addr=0,i;
        u16 font=0;
        while(*str!='\0') //连续显示
        {
                //取模从空格开始的,计算下标
                //写8*16ASCII字符的上半部分
                if(*str >= ' '&& *str <= '~') //显示英文
                {
                        addr=*str-' '; //取模从空格开始的,计算下标
                        //写8*16ASCII字符的上半部分
                        OLED_SetCursorAddrese(x,y); //设置光标的位置
                        for(i=0;i<width/2;i++)      //横向写width列
                        {
                                 OLED_WR_Byte(ASCII_8_16[addr][i],OLED_DATA);
                        }
                        //写8*16ASCII字符的下半部分
                        OLED_SetCursorAddrese(x,y+1); //设置光标的位置
                        for(i=0;i<width/2;i++)        //横向写width列
                        {
                                 OLED_WR_Byte(ASCII_8_16[addr][i+width/2],OLED_DATA);
                        }
                        str++;//继续显示下一个字符
                        x+=width/2; //在下一个位置继续显示数据
                }
                else //显示中文
                {
                        OLED_SetCursorAddrese(x,y); //设置光标的位置
                        font=((*str)<<8)|(*(str+1));
                        switch(font)
                        {
                                case 0xCEC2:addr=0;break;//温
                                case 0xCAAA:addr=1;break;//湿
                                case 0xB6C8:addr=2;break;//度
                                case 0xCAFD:addr=3;break;//数
                                case 0xBEDD:addr=4;break;//据
                                case 0xB3C9:addr=5;break;//成
                                case 0xB9A6:addr=6;break;//功
                                case 0xB7A2:addr=7;break;//发
                                case 0xCBCD:addr=8;break;//送
                                case 0xC1AC:addr=9;break;//连
                                case 0xBDD3:addr=10;break;//接
                                case 0xB7FE:addr=11;break;//服
                                case 0xCEF1:addr=12;break;//务
                                case 0xC6F7:addr=13;break;//器
                                case 0xC9CF:addr=14;break;//上
                                case 0xCFC2:addr=15;break;//下
                                case 0xCFDE:addr=16;break;//限
                                case 0xD6B5:addr=17;break;//值
                                case 0xC9E8:addr=18;break;//设
                                case 0xD6C3:addr=19;break;//置
                                case 0xB4AB:addr=20;break;//传
                                case 0xD6DC:addr=21;break;//周
                                case 0xC6DA:addr=22;break;//期
                                case 0xBFD8:addr=23;break;//控
                                case 0xD6C6:addr=24;break;//制
                                case 0xB2CE:addr=25;break;//参
                                case 0xD7DC:addr=26;break;//总
                                case 0xB1ED:addr=27;break;//表
                                case 0xB1B8:addr=28;break;//备
                                case 0xCDF8:addr=29;break;//网
                                case 0xC2E7:addr=30;break;//络
                                case 0xD0C5:addr=31;break;//信
                                case 0xCFA2:addr=32;break;//息
                                case 0xCAA7:addr=33;break;//失
                                case 0xB0DC:addr=34;break;//败
                                case 0xB1A3:addr=35;break;//保
                                case 0xB4E6:addr=36;break;//存
                                case 0xB9FD:addr=37;break;//过
                                case 0xB8DF:addr=38;break;//高
                                case 0xA1E6:addr=39;break;//℃
                                case 0xD0C7:addr=40;break;//星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