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BLDC无刷驱动开发板电路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2020-10-16):
学了STM32,最近搞了一款BLDC无刷驱动开发板,采用驱动板+控制板分开的设计,支持有感和无感,按键和电位器调速,电流采样FOC,主控借用现有的原子Mini STM32开发板,DC24V或DC36V供电, 驱动板上与单片机连接的地方全用排针引出, 可以与各种stm8  stm32等开发板连接,有很大的灵活性,先上驱动板图片

楼主:
配套的干货源代码来了,代码使用的STM32标准的3.5库编写,代码还带注释的啊,请大家慢慢享用

STM32方波霍尔按键调速(V3.5库)MiniSTM32.7z

楼主(2021-06-29):
可以做开环,也可以做闭环,有感或多无感,FOC.

楼主(2020-10-16):
驱动板配套原理图 DC24~

网友A:
源代码???未看到????

网友B:
好像没有看到代码啊?

楼主:
驱动板与主控板连接好是这样子的哈

楼主:
源码已经在2楼了!

楼主:
打样了些PCB板子,有需要的人可以拿去对照代码玩一玩学一学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环啊?还有就是想请教下 如何控制无刷电机像控制步进电机一样,给脉冲控制呢?

楼主:
无刷一般不用脉冲控制, 步进是用脉冲控制的

楼主:
手里还有一些PCB板子,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拿去学习玩一玩

网友C:
请问有位置环控制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位置环控制功能吗?

有速度闭环

楼主:
再上个BLDC常用的电位器调速程序

楼主:
这个电位器AD采样,滤波算法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网友D:
这么好的帖子,有没有用都要说句谢谢!

网友E(2020-11-23):
电位器AD采样,滤波算法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F:
正想学习BLDC,非常感谢

网友G(2021-01-11):
太牛逼了,给大佬祝贺

楼主(2021-02-12):
接下来准备搞个速度闭环

楼主:
无刷速度闭环控制相对来说比六步方波的开环控制要复杂了,速度闭环的意思就是说,电机转起来之后 用软件检测计算转子的实际转速,如果实际转速与设置目标转速有偏差,就送入PID做运算,PID计算后得到的结果 用来调整补偿占空比,达到稳速的目的

网友H:
对菜鸟还是非常有诱惑力

网友I(2021-03-20):
这个很不错。要给楼主大大一个赞。

网友J(2021-04-22):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K(2021-06-27):
学习了,这个驱动是闭环控制系统吗?

楼主(2022-03-20):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这个驱动是闭环控制系统吗?

可以开环或闭环,或者有感和无感和FOC,只要下载相应得程序即可

网友L:
好像学习!!!!FOC 可以开环或闭环,或者有感和无感和FOC,只要下载相应得程序即可

网友M:
正好需要这个,非常NICE

网友M:
楼主想问下,停机刹车时反电动势母线电压抬高咋解决的

网友N:
楼主优秀,正好用到这方面知识

网友O(2022-05-13):
还不错的资料

网友P(2022-07-06):
谢谢,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Q(2022-09-27):
电机里面说的有感无感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驱动版还有没有?

网友S(2022-12-26):
引用 网友Q:
电机里面说的有感无感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有位置传感器和无位置传感器,有位置传感器就是霍尔一类;无位置传感器就是用的线电压反电动势做位置检测。

网友T:
最近正用STC32做无刷控制,下来学习参考,谢谢楼主奉献

楼主(2023-02-15):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驱动版还有没有?

驱动板还有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再上个BLDC常用的电位器调速程序

学学无刷电机控制,谢谢!

网友V:
好帖子,谢谢楼主分享,请问你发上来的程序是有霍尔的还是无霍尔的,能驱动多少瓦无刷电机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PCB板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帖子,谢谢楼主分享,请问你发上来的程序是有霍尔的还是无霍尔的,能驱动多少瓦无刷电机

程序是有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PCB板还有吗?

还有的

网友W:
电路原理图呢?是不是删掉了

网友X(2023-10-18):
感谢楼主的辛苦付出。向楼主致敬

网友Y:
楼主的电机是三相的?图片挡住了

网友Z:
看看老兄的杰作

网友AA(2023-12-16):
平衡车控制板可以使用起来了!谢谢!

网友AB:
这个可以无感驱动的吗

网友AC:
这个做学习参考教程真的非常棒了

网友AD:
STM32标准的3.5库哪里有下啊

网友AE: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感谢

网友AF(2024-03-27):
非常感谢,正在做电机驱动,非常给力啊

网友AG:
Nice,值得參考,謝謝分享。

网友AH(2024-10-12):
有没有无感传感器的源代码

网友AI(2025-10-20):
PCB 板子能发一下吗?

网友AI:
你的PCB板子可以发我看一下吗?我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