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度到达某个温度的时候进行功率切换,求指教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0-16):
刚学习不久单片机,这个是我参考得来的程序,求教。

我想当温度到达某个温度的时候进行功率切换。求大神指教一下如何写。谢谢

/***********************************************
函数名称:ADTest
函数功能:AD检测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ADTest()
{
        static unsigned int admax,admin;        //存放最大、最小值
        static unsigned int adsum;                         //存放总和
        static unsigned int adls;                        //即时ad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adtimes;                //检测ad次数

        ADCON1 = 0x80;                                                //右对齐  出10位
        ADCON0 = 0xB5;                                                //32分频  第13通道(中间4位)  允许AD使能01
        asm("nop");
        asm("nop");
        GODONE = 1;                                                        //开始转换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GODONE)
                {
                        if(0 == (--i))                                //ad等待限时,防止拔插电后出现死循环
                                return;
                }

                adls =(ADRESH<<8)+ADRESL;

                if(0 == admax)
                {
                        admax = adls;                                //只取高8位有效处理
                        admin = adls;
                }
                else if(adls > admax)
                        admax = adls;                                //AD采样最大值
                else if(adls < admin)
                        admin = adls;                                //AD采样最小值

                adsum += adls;
                if(++adtimes >= 10)
                {
                        adsum -= admax;
                        adsum -= admin;

                        adresult = adsum >> 3;                //8次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adsum = 0;
                        admin = 1023;
                        admax = 0;
                        adtimes = 0;
                }
}
/***********************************************
函数名称:ADTransTemp
函数功能:AD值转换为温度值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二分法寻温度点
************************************************/
void ADTrans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TempBit;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Old;         //ad旧值,用于比较30次决定是否改变温度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Time; //用于记录30次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_TEMP_MAX = 100;

                if(adresult >= 100)                //>=50显示100度
                {
                        TempBit = 100;
                }
                else if(adresult <= 255)        //<=0度,显示0度
                {
                        TempBit = 0;
                }

                else
                {
                        Count=0x80;                //开始判断点,从最高位开始
                        TempBit=0;
                        do
                        {
                                if((Count>C_TEMP_MAX)||((Count|TempBit)>C_TEMP_MAX))
                                {
                                        TempBit=(~Count)&TempBit;                //最高位为0
                                }
                                else
                                {
                                        if(adresult >= TempTab[Count|TempBit])
                                        {
                                                TempBit=Count|TempBit;
                                        }
                                        else
                                        {
                                                TempBit=(~Count)&TempBit;
                                        }
                                }
                                Count=Count>>1;
                        }while(0!=Count);
                }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30次相等则刷新
                        {
                                Temp=TempBit;
                                TempTime=0;
                        }
                }
                else
                {
                        TempOld=TempBit;
                        TempTime=0;
                }
}

网友A: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30次相等则刷新
                        {
                                Temp=TempBit;//这是刷新的温度参数

                                if (Temp==设置值){调节功率;}

                                TempTime=0;
                        }
                }
                else
                {
                        TempOld=TempBit;
                        TempTime=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

比如当温度到达55度时,控制RA3=~RA3;应该怎么写你,求指教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

按照你的参考我写进去了程序没有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

/*-------------------------------------------

-------------------------------------------*/

#include <cms.h>

#define                DAT                        RA0                //定义74H164的SDA/SCL口
#define                CLK                        RA1

#define                LED1                RA3
#define                LED2                RA6
#define                LED3                RA4
#define                LED4                RA5

#define                Com0                RB1                //定义Com口
#define                Com1                RB2
#define                Com2                RB3
#define                Com3                RB4

//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DispData[4];//存放COM0~COM4显示的数据

//0,1,2,3,4,5,6,7,8,9数字对应码
unsigned char num[]={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f,0xf6};//0xaf,0x84,0x3d,0xb5,0x96,0xb3,0xbb,0x85,0xbf,0xb7};
//温度对应表
const unsigned int TempTab[]=
{
255  ,//1度
254  ,//2度
253  ,//3度
252  ,//4度
251  ,//5度
250  ,//6度
249  ,//7度
248  ,//8度
247  ,//9度
246  ,//10度
245  ,//11度
244  ,//12度
243  ,//13度
242  ,//14度
241  ,//15度
240  ,//16度
239  ,//17度
238  ,//18度
237  ,//19度
236  ,//20度
235  ,//21度
234  ,//22度
233  ,//23度
232  ,//24度
231  ,//25度
230  ,//26度
229  ,//27度
228  ,//28度
227  ,//29度
226  ,//30度
225  ,//31度
224  ,//32度
223  ,//33度
222  ,//34度
221  ,//35度
220  ,//36度
219  ,//37度
218  ,//38度
216  ,//39度
215  ,//40度
213  ,//41度
212  ,//42度
210  ,//43度
209  ,//44度
207  ,//45度
206  ,//46度
204  ,//47度
203  ,//48度
201  ,//49度
199  ,//50度
198  ,//51度
196  ,//52度
194  ,//53度
192  ,//54度
191  ,//55度
189  ,//56度
187  ,//57度
185  ,//58度
183  ,//59度
181  ,//60度
180  ,//61度
178  ,//62度
176  ,//63度
174  ,//64度
172  ,//65度
170  ,//66度
168  ,//67度
166  ,//68度
164  ,//69度
162  ,//70度
160  ,//71度
157  ,//72度
155  ,//73度
153  ,//74度
151  ,//75度
149  ,//76度
147  ,//77度
145  ,//78度
143  ,//79度
141  ,//80度
139  ,//81度
137  ,//82度
135  ,//83度
133  ,//84度
131  ,//85度
129  ,//86度
127  ,//87度
125  ,//88度
123  ,//89度
121  ,//90度
119  ,//91度
117  ,//92度
115  ,//93度
113  ,//94度
111  ,//95度
109  ,//96度
107  ,//97度
105  ,//98度
103  ,//99度
102  //100度
};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result;//AD结果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温度

void Display(void);
void ADTest(void);
void ADTransTemp(void);
void TEMPEA();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asm("clrwdt");
        OSCCON = 0x71;                                        //配置为8M内部振荡

        TRISA = 0x00;                                        //将对应IO口配置为输出口
        TRISB = 0x20;                                        //将RB5配置为输入口
        TRISE = 0x00;

        while(1)
        {
                asm("clrwdt");                                //清看门狗

                ADTest();                                        //AD检测
                ADTransTemp();
                //TEMPEA();

                //温度数据赋值给显示数据
                DispData[0] = num[Temp /100];//不显示
                DispData[1] = num[Temp % 100/10];
                DispData[2] = num[Temp %10];
                DispData[3] = 0x9c;                        //c

                Display();
        }
}
/***********************************************
函数名称:ADTest
函数功能:AD检测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ADTest()
{
        static unsigned int admax,admin;        //存放最大、最小值
        static unsigned int adsum;                         //存放总和
        static unsigned int adls;                        //即时ad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adtimes;                //检测ad次数

        ADCON1 = 0x80;                                                //右对齐  出10位
        ADCON0 = 0xB5;                                                //32分频  第13通道(中间4位)  允许AD使能01
        asm("nop");
        asm("nop");
        GODONE = 1;                                                        //开始转换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GODONE)
                {
                        if(0 == (--i))                                //ad等待限时,防止拔插电后出现死循环
                                return;
                }

                adls =(ADRESH<<8)+ADRESL;

                if(0 == admax)
                {
                        admax = adls;                                //只取高8位有效处理
                        admin = adls;
                }
                else if(adls > admax)
                        admax = adls;                                //AD采样最大值
                else if(adls < admin)
                        admin = adls;                                //AD采样最小值

                adsum += adls;
                if(++adtimes >= 10)
                {
                        adsum -= admax;
                        adsum -= admin;

                        adresult = adsum >> 3;                //8次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adsum = 0;
                        admin = 0;//1023;
                        admax = 0;
                        adtimes = 0;
                }
}
/***********************************************
函数名称:ADTransTemp
函数功能:AD值转换为温度值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二分法寻温度点
************************************************/
void ADTransTem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TempBit;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Old;         //ad旧值,用于比较30次决定是否改变温度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Time; //用于记录30次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_TEMP_MAX = 100;

        if(adresult >= 102)                //>=50显示100度
                {
                        TempBit = 50;
                }
                else if(adresult <= 255)        //<=0度,显示0度
                {
                        TempBit = 0;
                }
                else
                {
                        Count=0x80;                //开始判断点,从最高位开始
                        TempBit=0;
                        do
                        {
                                if((Count>C_TEMP_MAX)||((Count|TempBit)>C_TEMP_MAX))
                                {
                                        TempBit=(~Count)&TempBit;                //最高位为0
                                }
                                else
                                {
                                        if(adresult >= TempTab[Count|TempBit])
                                        {
                                                TempBit=Count|TempBit;
                                        }
                                        else
                                        {
                                                TempBit=(~Count)&TempBit;
                                        }
                                }
                                Count=Count>>1;
                        }while(0!=Count);
                }

                if(TempBit==TempOld)
                {
                        if(++TempTime>=30)                //30次相等则刷新
                        {
                                Temp=TempBit;

                                TempTime=0;
                        }
                }
                else
                {
                        TempOld=TempBit;
                        TempTime=0;
                }
}
/***********************************************
函数名称:Move164
函数功能:显示程序
入口参数:movedata - 需要输出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Move164(unsigned char movedata)
{
        for(unsigned char i = 0; i <= 7; i++)
        {
                DAT = 0;
                CLK = 0;
                if(movedata & 0x01)
                        DAT = 1;

                CLK = 1;
                movedata = movedata >> 1;
        }
}
/***********************************************
函数名称:Display
函数功能:显示程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Display()//循环扫描各个COM口
{
        static unsigned char Dcount;//COM口轮流显示计数
        Com0 = 1;
        Com1 = 1;
        Com2 = 1;
        Com3 = 1;

        if(++Dcount >= 4)
                Dcount = 0;

        switch(Dcount)
        {
                case 0:                Move164(DispData[0]);Com0 = 0; break;
                case 1:                Move164(DispData[1]);Com1 = 0; break;
                case 2:                Move164(DispData[2]);Com2 = 0; break;
                case 3:                Move164(DispData[3]);Com3 = 0; break;
        }
}

给出了完整的程序大神

网友B:
现画出逻辑流程图,流程走通了,再依流程写程序,很简单的。不会出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画出逻辑流程图,流程走通了,再依流程写程序,很简单的。不会出多大问题。

我赋了一个完整的程序了,大神能帮忙改一改,指教一下小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