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的单片机教程现在还值得看吗?STC单片机有没有自带存储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20-10-16):
正在学习单片机应用100例,提到了ATMEL公司 的AT24C02存储芯片,这本书有年头了,请问现在应用比较多的还是这类的芯片吗?有没有别的更好用的替代产品,或者STC单片机有没有自带存储功能的单片机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stc很多型号都自带eeprom,51黑电子论坛里面有很多例程 搜索栏输入stc eeprom即可找到

网友B:
教程就是学习过程,和芯片老旧容量大小没有啥关系,重点学习它们的通讯方式。
常用的通讯方式也就是那几种,触类旁通吧。

网友C:
STC绝大多数芯片都自带EEPROM,按型号搜索即可。

楼主:
谢谢,我刚看了,好像STC最原始的89C52也有

网友D:
书教的是方法,I2C的通讯.

网友E:
你能想到的,大师们早已想到了。现在带存储器的IC(不限单片机),多的是。

网友F:
我认为单片机的旧教程仍然有用。

网友G:
我认为单片机的旧教程仍然有用,常见的单片机都有程序存储器,外接存储器是为了方便其他应用。

网友H:
只要把51的学精了,其它的51也就会了与STC没有关系了

网友H:
毕竟,你是使用芯片,不是造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