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中如何解决无法将.h文件添加至.c文件下

楼主(2020-10-16):
按照步骤,已经将.h文件添加至.c文件的文件夹中;在.c文件头也有写include<lcd12864.h>,而后也有点击编译按键,仍就无法将.c文件下面添加.h文件。

网友A:
设置路径里有add,添加,找h文件

网友B:
版本是不是不对

网友C:
你添加。h文件需要在。h文件下面有宏定义

网友D:
找个学习板,看看老鸟怎样编写程序,怎样归范文件的就明白了。学习版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E:
是不是版本过期了

网友F:
项目设置的C51里下面倒数第三行的路径选择你的H文件所在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G:
include ”lcd12864.h“ .  <>是编译系统目录,“”包括系统目录和项目设置的include目录。

网友H:
编译文件,然后右边文件右键,选择图片的就行

网友I:
文件路径,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项目设置里面,设置一下H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就可以了

一直都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12864的头文件有没有跟工程文件放一块呀?没有的话要添加头文件路径哦,详情百度头文件路径添加

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了啊

网友J:
在项目设置里面,设置一下H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K:
你的12864的头文件有没有跟工程文件放一块呀?没有的话要添加头文件路径哦,详情百度头文件路径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