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FreeRTOS工程模板 代码下载

楼主(2020-10-16):
1,使用FreeRTOS
2,最大任务32个,可在FreeRTOSConfig中修改
3,默认创建两个任务
4,串口FIFO,任务1默认功能为打印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
5,频率180M,频率不同可能造成无法下载的问题

由于文件大小限制,通用库函数需要自行添加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bsp.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3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4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5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6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7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8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3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4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5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6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7Task_Handler =  NULL;
TaskHandle_t Task8Task_Handler =  NULL;

//任务优先级,最大32个优先级,最多32个认为
#define StartTask_PRO        1
#define Task1_PRO                2
#define Task2_PRO                3
#define Task3_PRO                4
#define Task4_PRO                5
#define Task5_PRO                6
#define Task6_PRO                7
#define Task7_PRO                8
#define Task8_PRO                9

//任务延迟
#define TASK1_DELAY                50
#define TASK2_DELAY                100
#define TASK3_DELAY                50
#define TASK4_DELAY                50

#define TASK5_DELAY                50
#define TASK6_DELAY                50
#define TASK7_DELAY                50
#define TASK8_DELAY                5000

//任务堆栈大小,默认为512
#define TASK_STACK_SIZE                64*8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delay_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
    BSP_Init();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TASK_STAC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Task_PR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task1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buflen;
        uint8_t buf[64];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SET);

                #if SYS_DEBUG
                printf("F429-1\r\n");
                printf("                            \r\n");
                #endif

                buflen=comReadBuf(COM1,buf);
                if(buflen>0)
                {
                        printf("BUFLEN:%d\r\n",buflen);
                        comSendBuf(COM1,buf,buflen);
                        printf("\r\n");
                        buflen=0;
                        comClearRxFifo(COM1);
                }
        vTaskDelay(TASK1_DELAY);
        }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进入临界区
        taskENTER_CRITICAL();

                //创建TASK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        task1_task,
                                        (const char*    )        "task1_task",
                                        (uint16_t       )        TASK_STACK_SIZE,
                                        (void*          )        NULL,
                                        (UBaseType_t    )        Task1_PRO,
                                        (TaskHandle_t*  )        &Task1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Activate the Over-Drive mode
    */
    if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 HAL_OK)
    {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