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AB则为关,按键B则为开,c语言逻辑怎么实现

楼主(2020-10-16):
c语言怎么实现逻辑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B:
检测AB  io 同时为低则关掉,   检测到B为低,A为高则打开,AB都为高,没按键变化

网友C:
if((a==0)&&(b==0))
{
    off;
}
else if((a==1)&&(b==0))
{
    on;
}

网友D:
1、做一个开与关的输出标记:SS,假设SS=1定义为开,=0则为关。
2、改变SS之前,检测一下A和B。
3、如果AB都按了,就将SS改为0.
4、如果A未按,只按了B,就将SS改为1.
其它情况,不理采。

网友E:
bool flag=false;
if(b==1)
{flag=~flag;
if(a==1)
flag=~flag;}

网友F:
这问题也能答?请问你们平时是怎么工作的?楼主好好把问题理顺了再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