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译后为什么不能生hex文件,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吗

楼主(2020-10-16):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的Keil软件是试用版,不支持大于4k的hex,你可以向Keil公司购买此软件即可解决

网友B:
编译有错,导致无法生成target。
魔术棒那里的output有生成.hex文件的选项,勾上

网友C:
编译错误,所以没有生成HEX文件.

网友D:
有错误呢,。故障代码L250,。有错误肯定是无法生成目标文件呢

网友E:
坛子里搜keil的key,然后再试试

网友F:
HEX是机器码级的文件
C是通用级文件
从通用文件到可执行的机器码文件,对于编译器来说,需要一个编译的规则,所以就是必须知道用的是什么样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可以通用一个C程序,但其机器码不一定相同。

网友G:
设置正确吗?

点击魔术棒

点击魔术棒

HEX勾上

HEX勾上

网友H:
右键管理员启动keil
File
License Management...
别的网站上上下一个2032的keil注册机
把CID复制到注册机的CID里
Target选C51
底下选Prof.Developers Kit (Plus)
点Generate
把最底下的框框里的注册码复制到keil的New License ID Code (LIC)里
点Add LIC
没错底下会显示*** LIC Added Sucessfully ***
重启keil就好了

网友I:
看编译结果,应该是代码有问题,改好后记得魔术棒那output-》hex勾上

网友J:
在Ten....1那个地方鼠标右键那里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K:
点击魔术棒标识,勾选create 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