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和DHT11通过数码管显示温度/湿度 源程序

楼主(2020-10-16):
    也可通过4位共阴数码管来显示

    已验证,可以成功通过proteus实现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2^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Temp;
uchar Humi;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

sbit digt1=P3^0;
sbit digt2=P3^1;

uchar Display_Digit[]={0,0};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        rec_dat[0]='0'+(RH/10);
//        rec_dat[1]='0'+(RH%10);
//        rec_dat[2]='R';
//        rec_dat[3]='H';
//        rec_dat[4]=' ';
//        rec_dat[5]=' ';
//        rec_dat[6]='0'+(TH/10);
//        rec_dat[7]='0'+(TH%10);
//        rec_dat[8]='C';
                  Temp = TH;
                  Humi = RH;
                  Display_Digit[0] = RH/10;          //十位          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 = RH%10;                  //个位          CurrentT%10;
    }
}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    //数码管扫描  个位 十位
{
    P3=0X00;
        digt1=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delayus(30);
        P0=table[shi]+0X00;  //0X80为小数点
    delay(3);
    digt1=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digt2=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P0=table[ge];
     delay(3);
     digt2=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这里使用lcd1602来显示采集到的数据,lcd1602驱动程序在博主的51单片机系列博文中有详细讲解*/
void main()
{
   uchar h;
   while(1)
   {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