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 在shi=num/10上面是不是省略了else?

楼主(2020-10-16):
在shi=num/10上面是不是省略了else?

网友A:
if () 下面不加{}默认只判断下面一条语句

网友B:
没少,NUM==60时NU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 下面不加{}默认只判断下面一条语句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段代码是正确的。 如果if语句下没有括号,则仅执行紧接的下一条语句。

网友D:
if后面没花括号就只执行后面分号那一句,所以没得问题

网友E:
没有,该语句意思是当num2==20时,中断达到一秒执行if里面语句一次,再返回到if语句外面继续等待一秒到来继而循环执行if语句

网友F:
没少,60以内的数字的个位数和十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