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此电路的IC是什么?

楼主:
请大神帮忙分析此电路的芯片是什么IC,按键和滑动变阻器操作,蓝线输出1.2-4.6V的电压。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20-10-16):
看图纸像是小家电上的,如果是小家电上的,大多是定制的,没有希望确定型号。

网友B:
可能就是一个带AD的单片机

网友C:
有可能是应广代AD的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像是小家电上的,如果是小家电上的,大多是定制的,没有希望确定型号。

这是车上风暖的线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应广代AD的单片机

嗯,有可能,不过功能IC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