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段码屏暗影明暗划

楼主:
关于段码屏暗影明暗划
比如只想闪烁一部分内容,其他的内容不想显示出来 1但是不需要的也跟着显示出来,隐隐约约不是很明显。 大家是如何处理的?硬件就是COM口和SEG口控制!软件上是不是可以处理?

关于段码屏暗影

关于段码屏暗影

网友A(2020-10-16):
对不需要的显示部分设置屏蔽数据,不能不设置数据.

网友B:
是可以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不需要的显示部分设置屏蔽数据,不能不设置数据.

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D:
跟驱动数码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不能用直流电

网友E:
驱动液晶和驱动数码管差不多,但是如果用直流电会烧掉液晶,要用方波驱动,具体可以查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驱动数码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不能用直流电

就是方波驱动的啊  交流的   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有暗画

网友F:
程序没写好,LCD屏跟数码管的驱动波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程序没写好,LCD屏跟数码管的驱动波形是不一样的

关键是LCD和程序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PCB布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驱动数码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不能用直流电

写1点亮  写0灭屏   这个都是写死的  出来就是阶梯波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不需要的显示部分设置屏蔽数据,不能不设置数据.

你这个具体在程序上要如何做呢

网友F: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波形正常,说明是屏的问题,如果波形错误,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波形正常,说明是屏的问题,如果波形错误,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COM和SEG电平不正常 有很大的尖峰出来  不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