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单片机 请教个C语言语句看不懂,感谢

楼主(2020-10-16):
#define clrP7(bit) P7 |=0x01 <<bit
#define clrP7(bit) P7 &= ~(0x01 <<bit)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单片机是c8051f020,感谢

网友A:
这2句能通过编译?

网友B:
bit   是你想改变第几位,P7 |=0x01 <<bit,即是把P7的第几位改为1,其他位保持不变,
同理  P7 &= ~(0x01 <<bit)  即是把P7的第几位改为0,其他位保持不变,

网友C:
C语言的宏定义, 置位/清零P7的某个位。

网友D:
1是某位置1,2是某位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t   是你想改变第几位,P7 |=0x01

万分感谢,c8051f的单片机P4-P7口不能位寻址,如果要位寻址这样定义可不可以,吧一个口的8位全部这样定义一下能不能达到位寻址的效果,就像低位口如,sbit P30=P3^0; 下面直接引用P30就可以,感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