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催化原件如何使用,从甲烷传感器上面拆下来的,有三根引出线。

楼主(2020-10-17):
这个原件显示的是3V150mA,是不是说在某两个引脚上面加上3V直流电,如果有甲烷接触到电极,就会在另外一个引脚出现电压的变化?

网友A:
黑一般是地,不知道你的第三根是红还是白
如果是红色,黄色就是信号.
如果白色,黄色是电源.

网友B:
150mA还应包括加热器电流。 传感元件本身并不具有如此大的电流。气体传感器需要加热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A还应包括加热器电流。 传感元件本身并不具有如此大的电流。气体传感器需要加热器才能正常工作。

加热的话应该可以理解成活化催化剂吧,估计这个温度不足以引燃甲烷气体。
这个是通过哪两根引线进行加热的,请问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一般是地,不知道你的第三根是红还是白
如果是红色,黄色就是信号.
如果白色,黄色是电源.

一共有三根线,黑白黄。
也就是说黑色接GND,黄色接+3VDC,之后在黄色引脚上面检测电压对吗。

网友C:
里面有电热丝,通过3V加热到400度左右,然后催化载体在输出端产生电平变化,再送到运放或电压比较器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电热丝,通过3V加热到400度左右,然后催化载体在输出端产生电平变化,再送到运放或电压比较器进行检 ...

400度是不是有点高了,温度低一点,或者在常温下不能检测吗,也就是说催化剂没有活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A还应包括加热器电流。 传感元件本身并不具有如此大的电流。气体传感器需要加热器才能正常工作。

明白了,需要加热才可以正常使用,常温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