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的分贝档位如何使用?应该是测量交流电时用的。

楼主:
这个分贝表示什么意思?是不是通过db孔和com端一起使用。

指针式万用表的dB档位

指针式万用表的dB档位

网友A(2020-10-17):
db是交流功率的單位ㄧ端接負ㄧ端接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b是交流功率的單位ㄧ端接負ㄧ端接db

请问这应该是测量有功功率还是测量视在功率?谢谢。

网友C:
不就一份说明书吗,知道上论坛发帖求助,却不知道更高效的百度,该说你什么好呢?
MODEL_MF_500万用表使用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应该是测量有功功率还是测量视在功率?谢谢。

500型万用表以600欧姆、1mW为功率0db(0.775V)标准设定。以这个作为标准,大于的是正数/小于的是负数,经过对数运算得出的。
电压之比的对数乘以20,
功率之比的对数乘以10,
DB是比值,所以你可以看做是测量的是电压或者有功功率,不影响DB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就一份说明书吗,知道上论坛发帖求助,却不知道更高效的百度,该说你什么好呢?
MODEL_MF_500万用表使用 ...

因为不太懂呀,所以来问问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回复了,因为这样效率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太懂呀,所以来问问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回复了,因为这样效率低。

你的问题说明书里找得到,说明书也好找,却要来论坛发帖,真觉得来论坛效率高还是懒得找答案想捡现成的?

网友E(2021-12-28):
这个是附加功能,没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说明书里找得到,说明书也好找,却要来论坛发帖,真觉得来论坛效率高还是懒得找答案想捡现成的?

不用说明书,表盘左上角写的很清楚了,你和楼主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