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个Proteus仿真怎么画?

楼主(2020-10-17):
#include <reg52.h>

int local(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locals = 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1 = P2^4;
sbit key2 = P2^5;
sbit key3 = P2^6;

unsigned char leds[]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unsigned char ledss[10][8]={  {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
                                                          {0xE7,0xE3,0xE7,0xE7,0xE7,0xE7,0xE7,0xC3},
                                                          {0x81,0x81,0x9F,0x81,0x81,0xF9,0x81,0x81},
                                                             {0x81,0x81,0x9F,0x81,0x81,0x9F,0x81,0x81},
                                                             {0x8F,0x87,0x93,0x99,0x9C,0x00,0x00,0x9F},
                                                          {0x81,0x81,0xF9,0x81,0x81,0x9F,0x81,0x81},
                                                          {0x81,0x81,0xF9,0x81,0x81,0x99,0x81,0x81},
                                                          {0x83,0x83,0x9F,0x9F,0x9F,0x9F,0x9F,0x9F},
                                                      {0x81,0x81,0x99,0x81,0x81,0x99,0x81,0x81},
                                                             {0x81,0x81,0x99,0x81,0x81,0x9F,0x81,0x81}, };

void main()
{
        ADDR3 = 0;
        ENLED = 0;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开启九位输入键,其它键关闭
        P2 = 0xF1;

        while(1)
        {
                //得到键位所在KeyIn1输入列
                if(key1==0)
                {
                        locals = local(1);
                        TR0 = 1;
                }

                //得到键位所在KeyIn2输入列
                else if(key2==0)
                {
                        locals = local(2);
                        TR0 = 1;
                }

                //得到键位所在KeyIn3输入列
                else if(key3==0)
                {
                        locals = local(3);
                        TR0 = 1;
                }
        }

         //对应键位赋值数码管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H0 = 0xFC;             // 1ms
        TL0 = 0x67;
        P0 = 0xFF;
        ADDR3 = 0;

        switch(i)
        {        case 0: ADDR0 = 0;ADDR1 = 0;ADDR2 = 0;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1: ADDR0 = 1;ADDR1 = 0;ADDR2 = 0;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2: ADDR0 = 0;ADDR1 = 1;ADDR2 = 0;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3: ADDR0 = 1;ADDR1 = 1;ADDR2 = 0;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4: ADDR0 = 0;ADDR1 = 0;ADDR2 = 1;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5: ADDR0 = 1;ADDR1 = 0;ADDR2 = 1;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6: ADDR0 = 0;ADDR1 = 1;ADDR2 = 1;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7: ADDR0 = 1;ADDR1 = 1;ADDR2 = 1; P0 = ledss[locals][i];i++;break;
                case 8: ADDR3 = 1;ADDR0 = 0;ADDR1 = 0;ADDR2 = 0; P0 = leds[locals];i++;break;
                case 9: ADDR3 = 1;ADDR0 = 1;ADDR1 = 0;ADDR2 = 1; P0 = leds[locals];i=0;break;
                default: break; //代表无此类情况,跳出
        }
}

int local(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b;
        //判断当前键位

        switch(i)
        {
        //得到键位所在KeyIn1输入列
        case 1: P2 = 0xF7;  //仅仅开启out1
                        if(key1 == 0){      b = 1;     }
                        P2 = 0xFB;  //仅仅开启out2

                        if(key1 == 0){      b = 4;     }
                        P2 = 0xFD;  //仅仅开启out3

                        if(key1 == 0){      b = 7;     }
                        break;

        //得到键位所在KeyIn2输入列
        case 2: P2 = 0xF7;  //仅仅开启out1
                        if(key2 == 0){      b = 2;     }
                        P2 = 0xFB;  //仅仅开启out2

                        if(key2 == 0){      b = 5;     }
                        P2 = 0xFD;  //仅仅开启out3

                        if(key2 == 0){      b = 8;     }
                        break;

        //得到键位所在KeyIn3输入列

        case 3: P2 = 0xF7;  //仅仅开启out1
                        if(key3 == 0){      b = 3;     }
                        P2 = 0xFB;  //仅仅开启out2

                        if(key3 == 0){      b = 6;        }
                        P2 = 0xFD;  //仅仅开启out3

                        if(key3 == 0){      b = 9;     }
                        break;

        default: break;
        }

        //重置开启九位输入键,其它键关闭
        P2 = 0xF1;

        return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