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TC8A8K64S4A12单片机示波器 附源程序与PCB原理图

楼主(2020-10-17):
OLED数字示波器 基于STC8A8K64S4A12单片机 原作者 老刘爱捣鼓   PCB板是在B站的一个大佬那下载然后改的 希望大家喜欢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简易示波器
    版本:V0.3
    作者:老刘爱捣鼓
    单片机型:STC8A8K64S4A12 @27MHz
    老刘爱捣鼓(全网同名)期待您的关注!
    B站教程(初版):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i4y1t79R
    B站教程(V0.3):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i4y1t79R
  操作说明:
        主界面-选项设置模式:
            单击编码器:切换开始/暂停采样
            双击编码器:切换波形水平滚动模式/选项设置模式
            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界面
            旋转编码器:修改当前参数
            按下同时旋转编码器:在参数间切换

        主界面-波形水平滚动模式:
            单击编码器:切换开始/暂停采样
            双击编码器:切换波形水平滚动模式/选项设置模式
            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界面
            旋转编码器:水平滚动波形(在暂停采样状态下有效)
            按下同时旋转编码器:垂直滚动波形(仅在暂停采样状态下有效)

        设置界面:
            单击编码器:无效
            双击编码器:无效
            长按编码器:返回主界面
            旋转编码器:修改当前选项
            按下同时旋转编码器:切换选项

    主界面参数:
        横轴时间区间:"500ms", "200ms", "100ms", "50ms", "20ms", "10ms","5ms", "2ms", "1ms", "500us", "200us", "100us"(100us仅在自动触发模式下可用)
        纵轴电压区间:设定电压量程上限,最大30V,顺时针旋转编码器将电压上限设置为0则进入自动量程,逆时针旋转进入手动量程
        触发值:设定触发电压值,触发位置被放在屏幕中心
        触发方向:上下箭头,分别代表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触发方式:
            Auto(自动触发)  :连续采样,指示灯始终点亮,通过单击编码器控制启停;触发成功时,触发点位于屏幕中心,触发失败则波形无规律滚动,屏幕左侧显示Fail标志
            Normal(普通触发):等待预采样,待指示灯亮起表示预采样结束,这时可以输入信号;
                              触发成功后,显示波形,并继续等待下次触发;
                              如果有新的触发成功,则自动显示新的波形,如没有新的触发成功则屏幕波形保持并一直等待下次触发;
                              需注意设置正确的触发值,否则一直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屏幕不会显示波形
            Single(单次触发):等待预采样,待指示灯亮起表示预采样结束,这时可以输入信号;
                              触发成功后,显示波形,并停止采样,需用户单击编码器开始下次采样
                              需注意设置正确的触发值,否则一直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屏幕不会显示波形

    主界面状态显示:
        Run:正在采样
        Stop:停止采样
        Fail:自动模式下,触发值超出波形范围引起触发失败
        Auto:自动量程

    设置界面选项:
        PMode(绘图模式):
            Vector:波形以矢量显示
            Dots  :波形以点阵显示
        LSB(采样系数):分压系数的100倍,比如用10k加2k的电阻进行分压,分压系数为(10+2/2)=6,LSB理论取值为6x100=600,根据实际电阻精度进行微调
        BRT:OLED亮度

    保存设置:长按编码器退出设置界面时,设置界面和主界面的所有参数被保存到EEPROM

    2020-04-30更新
    1. 增加单次触发和普通触发功能,可自定义触发点用来捕捉波形变化
    2. 按照规格书要求将ADC采样端口设置为高阻输入
    2020-5-3更新
    1. 增加波形频率显示
    2. 使用编码器水平/垂直滚动波形
    3. 使用编码器垂直缩放波形
    4. 用户可设定触发电平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_stc8.h"
#include "config_stc.h"
#include "settings.h"
#include "chart.h"
#include "ssd1306.h"

// #include "uart.h"
// #include "stdio.h"

#define VBAT_UPDATE_FREQ 40 //电池电压信息的更新频率 VBAT_UPDATE_FREQ*25ms
#define VBAT_LSB 600        //电池电压采样分压系数*100
#define INT_0 0             //外部中断0序号,编码器旋转
#define INT_1 2             //外部中断1序号,编码器按下
#define TIMER_0 1           //定时器0中断序号

void init()
{
    InSettings = 0;         //初始化开机界面
    OptionInSettings = 0;   //初始化设置界面的选项编号
    OptionInChart = 0;      //初始化主界面的选项标号
    WaveScroll = 0;         //清零波形滚动标志
    OptionChanged = 0;      //清零设置修改标志
    ADCRunning = 1;         //置位采样标志
    ADCInterrupt = 0;       //清零ADC中断标志
    ADCComplete = 0;        //清零ADC完成标志
    WaveUpdate = 0;         //清零波形更新标志
    ClearWave = 0;          //清零清除波形标志
    ClearDisplay = 1;       //置位清空屏幕标志
    EC11PressAndRotate = 0; //清零编码器旋转标志
    UpdateVbat = 0;         //清零采样电池电压标志
    ADCComplete = 0;        //清零ADC完成采样标志
    WaveFreq = 0;           //清零波形频率
    TriPos = 50;            //初始化触发点位置
    TriPosOffset = 0;       //初始化触发点偏移量
    TriFail = 0;            //清零触发失败标志
    VMax = 0;               //清零波形电压最大值
    VMin = 0;               //清零波形电压最小值
    WaveLengthSumNum = 0;   //清零波形长度求和次数
    WaveLengthSum = 0;      //清零波形长度求和

    /* 波形滚动模式下正在采样则禁用外部中断0(编码器旋转)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Encoder rotation) in waveform scroll mode when sampling*/
    if (ADCRunning && WaveScroll)
        EX0 = 0;

    /* 获取内部参考电压值
       Ge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
    BGV = GetBGV();
}

void runWhenInSettrings()
{
    P_Ready = 0;
    ClearDisplay = 1;
    while (InSettings)
    {
        /* 更新电池电压信息
           Update voltage infor of battery */
        if (UpdateVbat)
        {
            UpdateVbat = 0;
            VBat = GetVoltage(ADC_BAT, VBAT_LSB);
        }

        /* 更新屏幕亮度
           Update OLED Brightness */
        if (OLED_BrightnessChanged)
        {
            OLED_BrightnessChanged = 0;
            OLED_Write_Command(0x81);
            OLED_Write_Command(OLED_Brightness * 10);
        }

        /* 更新参数
           Update parameters */
        if (DisplayUpdate)
        {
            DisplayUpdate = 0;
            PlotSettings();
            OLED_Display();
        }
    }

    /* 保存设置
       Save Settings */
    EA = 0;
    if (OptionChanged)
    {
        OptionChanged = 0;
        ClearDisplay = 0;
        /* 保存设置并显示保存状态
           Save settings and display saving status*/
        PlotSaveStatus(Save_Options());
        OLED_Display();
        Delay1000ms();
    }

    /* 退出settings后刷新屏幕
       Redraw display after exit settings */
    ClearDisplay = 1;
    PlotChart();
    OLED_Display();
    IE0 = 0;
    IE1 = 0;
    EA = 1;
}

/*
    ADCRuning=1
    |        WaveUpdate=1
    |        |        ClearWave=1
    |        |        ClearWave=0
    |        WaveUpdate=0
    ADCRuning=0
        DisplayUpdate=1
            WaveUpdate=1
            |        ClearWave=1
            |        ClearWave=0
            WaveUpdate=0
*/
void runWhenADCInterrupt()
{
    ADCInterrupt = 0;
    P_Ready = 0;

    /* ADC采样运行
       ADC Sampling Running */
    if (ADCRunning)
    {
        EX0 = 0;

        if (WaveUpdate)
        {
            WaveUpdate = 0;
            ClearDisplay = 1;

            /* 清空波形缓存
               Clear waveform in buffer*/
            if (ClearWave)
            {
                ClearWave = 0;
                memset(ADCbuf, 0x00, SAMPLE_NUM * 2);
                WaveFreq = 0;
                TriFail = 0;
                VMax = 0;
                VMin = 0;
                PlotChart();
            }
            /* 显示缓存中的波形
               Display waveform in buffer*/
            else
            {
                AnalyseData();
                PlotChart();
                PlotWave();
            }
        }
        else
        {
            ClearDisplay = 0;
            PlotChart();
        }
        OLED_Display();

        /* ADCRuning和WaveScroll同时置位时,不开启外部中断0(编码器旋转)
           Not to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Encoder Rotation) when both of ADCRunning and WaveScroll set. */
        if (!WaveScroll)
        {
            IE0 = 0;
            EX0 = 1;
        }
    }

    /* ADC采样停止
       ADC Sampling Stopped */
    else
    {
        while (!ADCRunning && !InSettings)
        {
            if (DisplayUpdate)
            {
                EX0 = 0;
                DisplayUpdate = 0;
                if (WaveUpdate)
                {
                    WaveUpdate = 0;
                    /* 分析缓存中完成采样的采样数据
                       Analyse completed sampling data in buffer */
                    AnalyseData();
                    ClearDisplay = 1;

                    /* 清空屏幕,绘制波形
                       Clear display and draw waveform */
                    if (ScaleH == ScaleH_tmp)
                    {
                        /* 采样点数有限,不支持横向缩放波形,只有时间区间与完成采样的时间区间相同才绘制波形
                           Since the sampling points limitation, scaling waveform along horizontal is not support.
                           Show waveform only when time scale is same as that when sampling completed */
                        PlotChart();
                        PlotWave();
                    }

                    /* 清空屏幕,不绘制波形
                       Clear display and no waveform */
                    else
                    {
                        WaveFreq = 0; //清零WaveFreq,绘制界面时,频率位置会显示****Hz
                        PlotChart();
                    }
                }
                /* 只更新屏幕上的参数,波形不变
                   Update parameters on display only, keep waveform */
                else
                {
                    ClearDisplay = 0;
                    PlotChart();
                }

                OLED_Display();
                IE0 = 0;
                EX0 = 1;
            }
        }
    }
}

void runWhenADCComplete()
{
    /*  ADC采样完成 - 单次触发
        ADC Sampling Complete - Single Trigger Mode */
    if (TriMode == 2)
    {
        EX0 = 0;
        ADCInterrupt = 1;
        DisplayUpdate = 0;
        WaveUpdate = 0;
        ADCRunning = 0; //清零ADC运行标志,停止采样
        AnalyseData();
        ClearDisplay = 1;
        PlotChart();
        PlotWave();
        OLED_Display();
        IE0 = 0;
        EX0 = 1;
    }

    /*  ADC采样完成 - 自动触发或普通触发
        ADC Sampling Complete - Auto or Normal Trigger Mode */
    else
    {
        //EX0 = 0;
        ClearDisplay = 1; //置位清空屏幕标志
        AnalyseData();    //分析采样数据
        PlotChart();      //绘制主界面
        PlotWave();       //绘制波形
        OLED_Display();
        //IE0 = 0;
        //EX0 = 1;
    }
}

/* 程序入口
   Program Entry */
void main()
{
    /* 将ADC端口P0.4,P0.6设置为高阻
       Set ADC port P0.4, P0.6 as high-impedance */
    P0M1 |= 0x50;
    P0M0 &= ~0x50;

    /* 设置指示灯端口P1.1为推挽输出
       Set indicator port P1.1 as push-pull output */
    P0M1 &= ~0x02;
    P0M0 |= 0x02;

    /* 设置编码器端口P3.2,P3.3,P3.4为准双向
       Set Encoder port P3.2, P3.3, P3.4 as quasi bidirectional */
    P3M1 &= ~0x1C;
    P3M0 &= ~0x1C;

    /* 设置OLED端口P2.3,P2.4,P2.5,P2.6,P2.7为准双向
       Set OLED port P2.3, P2.4, P2.5, P2.6 as quasi bidirectional */
    P2M1 &= ~0xF8;
    P2M0 &= ~0xF8;

    /* 编码器旋转外部中断
       Interrupt for rotating of Encoder */
    IT0 = 0;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上升沿和下降沿
    PX0 = 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可打断按键中断,用于判断按下同时旋转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0

    /* 编码器按键外部中断
       Interrupt for clicking of Encoder */
    IT1 = 1;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下降沿
    PX1 = 0; //外部中断1低优先级
    EX1 = 1; //开启外部中断1

    /* 定时器0,为更新电池电压信息计时
       Timer 0, for updating voltage of battery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6;   //设置定时初值 //27MHz,25ms
    TH0 = 0x2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开总中断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
    EA = 1;

    //UartInit();

    Read_Options();
    init();
    OLED_Init();
    OLED_SetFontWidth(6);
    PlotChart();
    OLED_Display();

    while (1)
    {
        P_Ready = 0;

        /* 采样波形
           Sampling*/
        GetWaveData();

        /* 进入设置界面
           Enter Settings Interface */
        if (InSettings)
        {
            runWhenInSettrings();
        }

        /* ADC采样中断
           ADC Sampling Interrupt */
        else if (ADCInterrupt)
        {
            runWhenADCInterrupt();
        }

        /* ADC采样完成
           ADC Sampling Complete */
        else
        {
            runWhenADCComplete();
        }
    }
}

/* 分析编码器旋转
   Analyse Rotation of Encoder */
void Scan_EC11(void)
{
    /* 延时去抖动
       Delay to remove jitter */
    Delay500us();

    /* 正转
       Clockwise */
    if (EC11_A != EC11_B)
    {
        Change_Val(1);
    }

    /* 反转
       Anticlockwise */
    else if (EC11_A == EC11_B)
    {
        Change_Val(0);
    }
}

/* 编码器旋转中断
   Interrput for Encoder Rotated */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_0
{
    Delay500us();

    /* 编码器是否被按下
       Whether the Encoder is pressed */
    if (!EC11_KEY)
        EC11PressAndRotate = 1;
    else
        EC11PressAndRotate = 0;

    Scan_EC11();
    ADCInterrupt = 1;
    DisplayUpdate = 1;
    IE1 = 0; //清零外部中断1标志位
    IE0 = 0; //清零外部中断0标志位
}

/* 编码器点击中断
   Interrput for Encoder Pressed */
void IN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_1
{
    Delay50ms();
    if (!EC11_KEY)
    {
        EC11PressAndRotate = 0;

        /*  长按编码器按键 - 切换主界面和设置界面
            Long presse Encoder - Switch main interface and settings interface */
        if (Delay800ms_Long_Press())
        {
            InSettings = ~InSettings;

            /*  进入设置界面
                Enter Settings  */
            if (InSettings)
            {
                DisplayUpdate = 1;
                UpdateVbat = 1;
                TF0 = 0; //清零定时器0溢出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开始电池电压信息更新计时
                IE0 = 0; //清零外部中断0中断标志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0(编码器旋转)
            }

            /*  回到主界面
                Retrurn to main interface   */
            else
            {
                TR0 = 0; //清零定时器0溢出标志
                TF0 = 0; //定时器0停止计时,停止电池电压信息更新计时
                WaveFreq = 0;
                TriFail = 0;
                VMax = 0;
                VMin = 0;
                DisplayUpdate = 1;
                WaveUpdate = 1;
                ClearWave = 0;
            }
            ADCInterrupt = 1;
        }

        /*  按住编码器同时旋转
            Rotate Encoder while pressing  */
        else if (EC11PressAndRotate)
        {
            /* 由编码器旋转中断执行操作
               Operations Performed by Interrupt of Encoder Rotation */
        }

        /* 双击编码器按键 - 在主界面,滚动波形和选项模式之间切换
           Double click Encoder - Switch between Waveform Scroll Mode and Parameter Mode in Main Interface */
        else if (Delay300ms_Double_Click())
        {
            /* 主界面
               Main Interface*/
            if (!InSettings)
            {
                WaveScroll = ~WaveScroll;
                OptionChanged = 1;
                ADCInterrupt = 1;
                DisplayUpdate = 1;
                ClearWave = 0;
            }
        }

        /*  单击编码器按键 - 在主界面,切换Stop/Run状态
            Single click Encoder - Switch Run/Stop in main interface    */
        else if (!InSettings)
        {
            EX0 = 0;
            ADCRunning = ~ADCRunning;
            if (ADCRunning)
            {
                WaveUpdate = 1;
                ClearWave = 1;
            }
            else
            {
                DisplayUpdate = 1;
                WaveUpdate = 1;
            }
            ADCInterrupt = 1;
            IE0 = 0;
            IE1 = 0;
        }
    }
    IE1 = 0;
}

/* 为更新Vbat计时
   Timer for updating Vbat */
void TIMER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TIMER_0
{
    static uint8 n;

    if (++n >= VBAT_UPDATE_FREQ)
    {
        n = 0;
        UpdateVbat = 1;
        DisplayUpdate = 1;
    }
}

网友A:
非常喜欢的文章,果断下载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可以写个12864LCD的固件吗?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准备仿制,也画了一个板子,带USB下载。

网友C:
我制作后只显示出界面,不能测量出波形,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制作后只显示出界面,不能测量出波形,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问一下楼主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什么问题

看下元件有没有虚焊的  我做的能用也能测出波形 有时间我给你看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Z4y157Qi 这是别人仿制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V411k7UV这是原视频 你看下

网友B:
测试了一下非常好,就是屏太小了看不清楚。希望楼主搞搞大尺寸屏驱动

网友D:
太牛了,同类型的屏幕有大的,串行屏,就是贵多了。

网友B:
spi3.5寸彩屏40~50

网友E:
用IIC的屏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手中有IIC的屏

网友F: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这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G:
4寸,8/16位接口,800×480分辨率,60元、τ 宝上有。

网友H(2021-01-02):
有时间整一个玩下

网友H:
今天做好了,就是屏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I:
建议改大屏发出来,供大伙参考才是最实际。

网友J:
指标没差了,测不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K(2021-06-12):
我看硬件好简单,就一个分压电路,然后怎么形成的波形?有时间我也弄一个,这样就不用买了,不过最近单片机贵好多

网友L:
原来做个一个,电池电压 和示波器电压都比正常高几倍,不知道怎么回事,示波器随便一点信号基本就满格30V的位置了,什么原因。

网友M:
谢谢分享,有直插款的,焊接易一点,晚点找单片机来试试

网友N:
什么时候写个并口屏的

网友O(2021-07-29):
先标记,等币够下来看看学习。oled是性价高

网友P:
谢谢分享,有直插款的,焊接易一点,晚点找单片机来做一个

网友Q(2022-02-11):
下载装了一个,直接打开bin文件和hex文件写入单片机的,弄完后不显示,屏是7针oled12864屏,4spi的,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R:
看好OLD的片选端是否接地。

网友S:
是老刘的开源项目?

网友T(2022-03-24):
AD图打不开啊

网友U(2022-05-12):
引用 网友Q:
下载装了一个,直接打开bin文件和hex文件写入单片机的,弄完后不显示,屏是7针oled12864屏,4spi的,知道是 ...

你做成功没?我做成了,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V:
这编能转换成16进制的吗

网友V:
电池电压显示范围和探针电压显示范围在程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