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S1292测温度心率步数源程序 2020电赛A题

楼主(2020-10-17):
最终实现步数测量、距离测量、温度测量,并且在手机和OLED屏幕上实时显示当前的运动信息,心电图由于无心电图模拟设备,无心电测量标准线线,不好调试,但有波在手机上显示,可能需要自己调试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程序描述:
//    - ADS1292模块测试实验
// 版    本: V1.0
// 调试工具: 凌智STM32核心开发板、LZE_ST LINK2、USB转串口模块、ADS1292模块
// 说    明:
//                                         (1)接口说明
//                                                ADS1292模块            核心板
//                                                   PWDN                           ->                           PA0
//                                             START              ->                           PA1
//                                                   CS                                   ->                           PA2
//                                                   DRDY                           ->                           PA3
//                                                   SCLK                           ->                           PA5
//                                                   DOUT                           ->                           PA6
//                                                   DIN                            ->                           PA7
//              5V                                         ->                           +5V
//                                                  GND                                        ->                                 GND
//
//                                         USB转串口模块           核心板
//                                                        RXD                                        ->                                PA9
//                                                        TXD                                        ->                                PA10
//                                                        GND                                        ->                                GND
//                                   (2)显示说明
//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

//-----------------------------------------------------------------
// 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TInterrup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ze_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S1292.h"
#include "spi.h"
#include "PeripheralInit.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adc.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mt7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algorithm.h"

s32        p_Temp[2];        //数据缓存(有符号)

extern int heart_test;

int read_data(void);

unsigned long step_num=0;
extern int meter;
extern int temp_usart;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uart3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
  GPIO_ADS1292_Configuration();                // ADS1292引脚初始化
  SPI1_Init();                                                                                // SPI1初始化
  ADS1292_PowerOnInit();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pu_dmp_init();                                                                 //=====初始化MPU6050的DMP模式

   MPU6050_EXTI_Init();
    Adc_Init();
        OLED_ShowString(0,0,"Pitch:",12);
        OLED_ShowString(0,2,"meter:",12);
        OLED_ShowString(0,4,"temp:",12);
        OLED_ShowString(0,6,"step:",12);
    dmp_set_pedometer_step_count(step_num);

  while (1);
}
int read_data()
{
  static u8 read_data[9];                                                                          // 数据缓存区
  static u32 ch1_data;
  static u32 ch2_data;
  static u32 ch1_data_del;
  static u32 ch2_data_del;

  int quyu;

  ch1_data=0;
  ch2_data=0;
   ADS1292_Read_Data(read_data);

                // 计算ADS1292通道1的数据-呼吸阻抗测量
    ch1_data |= (uint32_t)read_data[3] << 16;
    ch1_data |= (uint32_t)read_data[4] << 8;
    ch1_data |= (uint32_t)read_data[5] << 0;

                // 计算ADS1292通道2的数据-心电图测量
    ch2_data |= (uint32_t)read_data[6] << 16;
    ch2_data |= (uint32_t)read_data[7] << 8;
    ch2_data |= (uint32_t)read_data[8] << 0;

    ch1_data_del=ch1_data^0x800000;
    ch2_data_del=ch2_data^0x800000;

//    ch1_data_del=ch1_data_del%32760;
//    quyu=ch2_data_del%30000;

        p_Temp[0] = get_volt(ch1_data_del);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为什么要变成4个字节?
        p_Temp[1] = get_volt(ch2_data_del);        //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x_test();

    quyu=heart_test;

    return quyu;
}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20-11-30):
楼主,您能帮忙弄一套ads1292的51单片机的A/D代码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能帮忙弄一套ads1292的51单片机A/D代码 吗?

网友B:
文件里有PCB的相关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