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42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0-10-17):
很久没有搞运动控制了,因为空间布局上的考虑,不想用现成的驱动器,想把驱动电路集成到主板上。芯片的选择要考虑性价比,冷门的就不考虑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用TB6560,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图啊?

要小型DRV8825不错,空间足够的TB6600更好!

网友B:
4986最便宜啊

网友C:
最便宜就是三极管自己搭,然后写时序。然后就是L298之类的。或者L297+298,还有a3977之类专用驱动等等。太多了,看你项目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就是三极管自己搭,然后写时序。然后就是L298之类的。或者L297+298,还有a3977之类专用驱动等等。太 ...

15年前就在用3977了, 现在还是主流芯片么?  刚才查了一下价格,从2块到40块不等。 这么泛滥的市场,看来翻新货肯定很多了。

楼主:
准备用TB6560,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图啊?

网友D:
电流小,不要细分的话,就用H桥  L9100

网友B:
一般的42电机电流不会超过2A,a4988在3D打印应用很多了。

网友E:
a4988不错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小型DRV8825不错,空间足够的TB6600更好!

DRV8825确实不错, 直接在马老板家买了现成的模块,16脚的DIP封装,直接做到板子上。 之前搞TB6560的电路TQ脚和DCY脚查了一天资料,都没有搞清楚该怎么弄。      调试后再回帖。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