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迹小车制作,对电机有些疑问

楼主(2020-10-17):
我用的6v电压源,来驱动四个3.5~6v的电机且降压对单片机供电,但是电机转不了。而直接用电脑usb连上单片机,电机却能动了。可是我去网上查,usb接口电压才5v,这是怎么回事?6v的电压源反而不能使电机转动

楼主:
用的l293电压驱动模块,pwm用的频率为1khz

楼主:
如果是电压源电压太小,那为啥usb插口供电,电机就能转?

楼主:
#include "stc1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WM1=P1^1;
sbit PWM2=P1^2;
sbit PWM3=P1^3;
sbit PWM4=P1^4;
sbit INT_CLK=P2^1;
sbit OUT_EN=P2^2;
sbit INT_DATA=P2^3;
sbit OUT_CLK=P2^4;

sbit CHECK_MID=P3^1;

uint pw1,pw2,pw3,pw4;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02;
        TH0=0xF6;
        TL0=0xF6;

        TR0=1;
        ET0=1;
        EA=1;
}

void HC595_DATA(uchar dat)
{
        uchar a;

        OUT_EN=0;
        INT_CLK=1;
        OUT_CLK=1;

        for(a=0;a<8;a++)
        {
                INT_DATA=dat>>7;
                dat<<=1;
                INT_CLK=0;
                _nop_();
                _nop_();
                INT_CLK=1;
        }
        OUT_CLK=0;
        _nop_();
        _nop_();
        OUT_CLK=1;
}

void pwm1f(uint z)
{
        pw1=z;
}

void pwm2f(uint x)
{
        pw2=x;
}

void pwm3f(uint c)
{
        pw3=c;
}

void pwm4f(uint v)
{
        pw4=v;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HC595_DATA(0xD8);
         pwm1f(0);
         pwm2f(0);
         pwm3f(40);
         pwm4f(0);
         while(1)
         {

         }
}

void PWM_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a=0;

        a++;
        if(a==100)
                a=0;

        if(a<pw1)
                PWM1=1;
        else
                PWM1=0;
        if(a<pw2)
                PWM2=1;
        else
                PWM2=0;
        if(a<pw3)
                PWM3=1;
        else
                PWM3=0;
        if(a<pw4)
                PWM4=1;
        else
                PWM4=0;
}

网友A:
6V电源可能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B:
接电机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如果电压急降就说明电源带不起。

网友C:
6V电压源的电流大于500MA吗?咱们现在笔记本的电流最大为500MA,如果用的电池接稳压模块可能会存在电流问题

网友D:
建议你用一个L298N的电机驱动芯片,用12V直接供电,可以驱动两个电机,也可以进行pwm调速,非常合适你说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一个L298N的电机驱动芯片,用12V直接供电,可以驱动两个电机,也可以进行pwm调速,非常合适你说的 ...

我看大家都是用l298的,但是我是四驱所以就贪美观和容易,选了个l293直接驱动4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电压源的电流大于500MA吗?咱们现在笔记本的电流最大为500MA,如果用的电池接稳压模块可能会存在电流问题

谢谢解答!电流选多少合适呢?看什么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电源可能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能力

谢谢解答!电流选多少合适呢?看什么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机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如果电压急降就说明电源带不起。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