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耦继电器控制的电压电流范围小呢

楼主(2020-10-17):
为什么光耦继电器控制的电压电流范围小呢,想找一个能控制交流电220V 10A的光耦继电器咋这么难啊。还有现在网上几乎很少有光耦继电器电路设计方案,为啥啊?小白求告知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吧,有大电流的,就是贵

网友B:
这可以自己做。 使用220V 10A继电器作为隔离电路,并使用光耦合器作为继电器驱动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也是光耦继电器啊~!

这个是输入(控制)AC90~280V   输出触点 AC280 75A  这个原庄正规进口新品,价格不菲!!(620$/pc)(旧货、翻新另论)

这个是输入(控制)AC70~240V 输出触点 AC240 50A

这个是输入(控制)DC4~32V 输出触点 AC240 40A

注:上面的输入、输出,,不是‘电压变换’!!是指控制的工作形式(电压形式及范围)及控制的开关(触点)电流。

网友D:
用光耦加可控硅就可以控制了,还省事简单并且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吧,有大电流的,就是贵

嗷嗷,主要是师傅给的要求是让我用这个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自己做。 使用220V 10A继电器作为隔离电路,并使用光耦合器作为继电器驱动器。

我也想过这个,我实在找不出满足条件的光耦继电器了,看师傅同不同意这种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也是光耦继电器啊~!

这个输入太大了,我这个只是打算应用在TM1294的底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加可控硅就可以控制了,还省事简单并且成本低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E:
光耦继电器是固态继电器的一种。英文是Solid State Optronics Relay。一般继电器都是机械触点,靠通电流过线圈变成有磁性的磁铁吸合触点,从而控制开光状态。而光耦继电器工作原理类似于光耦(其实看等效电路图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入太大了,我这个只是打算应用在TM1294的底板上的

晕菜,我是按楼主的意思,要高电压、大电流,我才介绍这些,,固态有小的!可以DC 6~24V ,1~5A、、、,刚才某楼说的光耦+可控硅也是可以的,现实也经常实用!(那也是固态的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菜,我是按楼主的意思,要高电压、大电流,我才介绍这些,,固态有小的!可以DC 6~24V ,1~5A、、、,刚 ...

您好,您推荐的最后一款固态继电器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菜,我是按楼主的意思,要高电压、大电流,我才介绍这些,,固态有小的!可以DC 6~24V ,1~5A、、、,刚 ...

固态继电器,一般有输出端能够AC  DC 通用的吗

网友F:
用MOC光耦控制可控硅

网友G:
有线圈电压是220V的继电器,用光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搞定

网友I:
试试固态继电器?

网友J:
几块钱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CPU控制高压可控硅光耦,再控制40A/600V的大电流可控硅,我经常这么干,而且可控硅根本不怎么热。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