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20-10-17):
结果图:

一、目的概述(收集相关资料、选设计方案、电路设计):
本设计是以STC89C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的电子密码锁,属于单片机的应用。做本设计有助于对单片机矩阵键盘,数码管以及串行通信原理的深入了解。电子锁由于其保密性高,使用灵活性好,安全系数高,受到了广大用户的青睐。
系统设计方案为:
1)系统设置6 位密码,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将锁打开。
2)密码可由用户自己设定,在开锁状态下,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

3)具有自动报警功能,密码输入错误时,报警由扬声器发出“滴滴”报警声。而密码输入正确则是“叮咚”声。

系统设计结构图:
本设计由主控芯片51单片机,单片机时钟电路,键盘,数码管组成。单片负责控制整个系统的控制执行过程。开锁成功由数码管显示OPEN,以及蜂鸣器“叮咚”表示,开锁失败由数码管显示Err,以及蜂鸣器“滴滴”表示。

二、实验原理图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只展示核心部分)
主程序

1.  //4×4 键盘及8 位数码管显示构成的电子密码锁
2.  void main() //主程序
3.  {
4.      uchar key;
5.      Timer0_Init();
6.      while(1)
7.      {
8.          key = KeyScan();
9.          password(key);
10.     }
11. }

核心程序: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显示

12. void Display()
13. {
14.     uchar i;
15.     Segment_sel=0x00;//消隐
16.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17.     {
18.         case(0):
19.             LSA=0;LSB=0;LSC=0; break;
20.         case(1):
21.             LSA=1;LSB=0;LSC=0; break;
22.         case(2):
23.             LSA=0;LSB=1;LSC=0; break;
24.         case(3):
25.             LSA=1;LSB=1;LSC=0; break;
26.         case(4):
27.             LSA=0;LSB=0;LSC=1; break;
28.         case(5):
29.             LSA=1;LSB=0;LSC=1; break;
30.     }
31. }

核心程序:矩阵键盘的扫描输入

32. uchar KeyScan()
33. {
34.     for(i=0;i<8;i++)
35.     {
36.         P1 = P1Pin[ i];
37.         Button = P1;
38.         if(Button != P1Pin[ i])
39.         {
40.             Delayms(5);
41.             Button = P1;
42.             if(Button != P1Pin[ i])
43.             {
44.                 KeyState=1;
45.                 key8 = Button;
46.             }
47.             while(Button != P1Pin[ i])
48.             { Button = P1; }
49.         }
50.     }
51.     switch(key8)
52.     {
53.         case 0x77:{key = 1;break;}
54.         case 0x7b:{key = 2;break;}
55.         case 0x7d:{key = 3;break;}
56.         case 0xb7:{key = 4;break;}
57.         case 0xbb:{key = 5;break;}
58.         case 0xbd:{key = 6;break;}
59.         case 0xd7:{key = 7;break;}
60.         case 0xdb:{key = 8;break;}
61.         case 0xdd:{key = 9;break;}
62.         case 0xeb:{key = 0;break;}  //0
63.         case 0x7e:{key = 10;break;}  //÷
64.         case 0xbe:{key = 11;break;}  //×
65.         case 0xde:{key = 12;break;}  //+
66.         case 0xee:{key = 13;break;}  //-
67.         case 0xed:{key = 14;break;}  //=
68.         case 0xe7:{key = 15;break;}  //ENTER
69.         default:{key = 0xff;break;}
70.     }
71.     return key;
72. }

核心程序:输入密码以及校对和处理

73. void password(uchar key)//0~9 数字键,10 输入密码,11 设置密码,12 删除上一个数,13 重新输入 15 确定
74. {
75.     uchar i=0;
76.     if(KeyState==1)
77.     {
78.         switch(state)
79.         {
80.             case 0:
81.             {
82.                 if(key == 10)
83.                 {
84.                     state = 1;
85.                     LSA=1;LSB=1;LSC=1;
86.                     Segment_sel=0xff;  //显示8
87.                 }
88.                 else if(key == 11)
89.                 {
90.                     state = 2;
91.                     LSA=1;LSB=1;LSC=1;
92.                     Segment_sel=0xfd;  //显示P
93.                 }
94.                 break;
95.             }
96.             case 1:
97.             {
98.                 if(key>=0 && key <= 9)  //输入
99.                 {
100.                     InPassword[5]=InPassword[4];
101.                     InPassword[4]=InPassword[3];
102.                     InPassword[3]=InPassword[2];
103.                     InPassword[2]=InPassword[1];
104.                     InPassword[1]=InPassword[0];
105.                     InPassword[0]=smgduan[key];
106.                     KeyState=0;
107.                 }
108.                 else if(key == 15)  //确定
109.                 {
110.                     if(Compare(InPassword))
111.                     {
112.                         for(i=17;i<23;i++)
113.                             InPassword[ i]=smgduan;
114.                         Delayms(1000);
115.                     }//open
116.                     else
117.                     {
118.                         for(i=23;i<27;i++)
119.                             InPassword[ i]=smgduan;
120.                         Delayms(1000);
121.                     }//err
122.                 state = 0;
123.                 }
124.                 else if(key == 13)  //重新输入
125.                 {
126.                     for(i=0;i<6;i++)
127.                         InPassword[ i] = 0xff;  // 全亮
128.                     Delayms(1000);
129.                     state = 0;
130.                 }
131.                 break;
132.             }
133.     else//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134.     {
135.         if(state == 0)
136.         {
137.             Segment_sel= 0x00;// 不显示
138.         }
139.     }
140. }

C语言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2-26):
你好,请问我下载以后为什么蜂鸣器一直叫,按键也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