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出现异常现象

楼主(2020-10-18):
当一个pwm周期结束后就出现这个间隔时间长的情况,现在不知到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指出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首先这不是一个PWM周期,这种情况可能是死区时间设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检查PWM代码可以看出出问题所在。

我的程序初值都相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代码都是定时器生成pwm的标准代码,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B:
也许检查PWM代码可以看出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有规律应该是程序中断造成

就是一个PWM周期结束后就产生一个长时间的这个波,也不知道是不是中断方面产生的问题

网友C:
那么有规律应该是程序中断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