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出租车计价器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20-10-18):
本次出租车计价器设计以AT89C52单片机为中心,采用AMPIRE28*64液晶屏显示出租车计价单价、里程数和金额;采用时钟芯片DS1302来显示时间和在系统需要时进行计时。其中有三个按键代表“开始/暂停”、“清零”和设置“白天/黑夜”。
实验要求
基本功能
1)显示: 可以显示 单价、里程、总金额
2)停车计费功能:中途因故停车超过5分钟后每分钟按当时单价的50%收费
3)自动分时计费功能:白天和夜间应能自动更换单价
4)性能  里程误差小于2%
扩展功能
1)可增加时钟功能
2)可增加数据掉电保护功能
已完成显示、分时计费、时钟三个功能,另外增添了暂停和清零功能。

原理图

原理图
AMPIRE128*64液晶显示屏
按键电路的设计

话不多说,直接上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2864.c"
#include"code.h"
#include"ds1302.c"
#include"display.c"
sbit P34=P3^4;        //按钮
sbit P33=P3^3;        //按钮
sbit P12=P1^2;        //灯
float p,price,distance_km,money;   //路程,金额
unsigned int b,n;
bit flag=1;
voidmain(void)     //主函数
{
       init_lcd();               //液晶显示屏
       clearscreen(0);        //清屏
       setline(0);               //起始行
       TMOD=0x01;         //方式1 定时功能
       TH0=0x3c;             //00111100
       TL0=0xaf;              //10101111      50ms计数一次
       IE=0x87;
       IT0=1;
       IP=0x01;
       distance_km=0;        //路程=0
       Init_DS1302();       //时钟芯片
       while(1)
       {
       if(flag)
       {
              TR0=0;
              P12=1;
              price=p;
              display(price);
              display1(distance_km);   //显示路程
              display2(money);          //显示金额
       }
       else
       {
              TR0=1;     //T0中断
              P12=0;      //灯亮
              price=p;
              display(price);
              display1(distance_km);   //显示路程
              display2(money);          //显示金额
       }
              displayc(1,0,0*16,dan);          //显示“单”
              displayc(1,0,1*16,jia);       //显示“价”
              displaye(1,0,4*8,num,15);       //显示“:”
              displayc(1,3,0*16,li);        //显示“里”
              displayc(1,3,1*16,chen);    //显示“程”
              displayc(1,3,2*16,shu);          //显示“数”
              displaye(1,3,6*8,num,15);       //显示“:”
              displayc(1,6,0*16,jin);           //显示“金”
              displayc(1,6,1*16,e);        //显示“额”
              displaye(1,6,4*8,num,15);       //显示“:”
       }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0x3c;             //00111100
       TL0=0xaf;              //10101111      50ms计数一次
       b++;
       if(b==10)
       {
              if(P34==1)
              {
                     p=1.5;
                     distance_km+=0.1;                //路程+0.1
                     if(distance_km<=3)money=5;        //小于3km,计价5元
                            elsemoney=4.9+(distance_km-3)*p;    //大于3km部分1.5元每km
                     b=0;
              }
              else
              {
                     p=2;
                     distance_km+=0.1;                //路程+0.1
                     if(distance_km<=3)money=6;        //小于3km,计价6元
                     elsemoney=5.9+(distance_km-3)*p;    //大于3km部分2元每km
                     b=0;
              }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按键1
{
       flag=~flag;
}
void timer2(void)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按键2
{
       distance_km=0;        //路程=0
       money=0;
       price=p;
}
LCD12864.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2^0;
sbit cs2=P2^1;
sbit EN=P2^2;
sbit RW=P2^3;
sbit RS=P2^4;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延时
}
void readbusy()         //忙碌
{
       P0=0x00;   //00000000
       RS=0;
       RW=1;      //读出忙标志(BF)及地址记数器(AC)的状态
       EN=1;       //读写使能,下降沿锁定数据
       while(P0&0x80);     //当BF=0,while(0),当BF=1,while(1)
       EN=0;            //EN=1-0,配合RW写数据或指令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readbusy();       //判断忙碌
       RS=0;
       RW=0;            //MPU写指令到指令暂存器
       P0=cmd;
       EN=1;             //配合RS进行读数据或指令
       _nop_();    //延时2个指令周期
       _nop_();
       EN=0;             //EN=1-0,配合RW写数据或指令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eadbusy();            //判断忙碌
       RS=1;
       RW=0;            //MPU写数据到数据暂存器
       P0=dat;
       EN=1;             //配合RS进行读数据或指令
       _nop_();    //延时2个指令周期
       _nop_();
       EN=0;             //EN=1-0,配合RW写数据或指令
}
void setpag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起始页         10111000
       lcd_wcmd(page);       //写指令
}
void setline(uchar line)
{

       line=line&0x3f;        //最终行  00000111
       line=line|0xc0;    //起始行    11000000
       lcd_wcmd(line);        //写指令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0x3f;   //最终列       00111111
       column=column|0x40;   //起始列         01000000
       lcd_wcmd(column);        //写指令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00111110
       lcd_wcmd(onoff);    //写指令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择屏幕
{
       switch(screen)
{
       case0:cs1=0;delay(2);cs2=0;delay(2);break;        //全屏
       case1:cs1=0;delay(2);cs2=1;delay(2);break;        //左屏
       case2:cs1=1;delay(2);cs2=0;delay(2);break;        //右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i,j;
       selectscreen(screen);               //选屏
       for(i=0;i<8;i++)
       {
              setpage(i);                      //0-7页
              setcolumn(0);          //起始行
              for(j=0;j<64;j++)
              {
                     lcd_wdat(0x00);            //写数据 0-63
              }
       }
}
void init_lcd()
{
       readbusy();
       selectscreen(0);       //全屏
       setonoff(0);            //关
       selectscreen(0);       //全屏
       setonoff(1);            //开
       selectscreen(0);       //全屏
       clearscreen(0);               //清屏
       setline(0);                      //起始行
}
Code.h
unsigned char code dan[]={0x00,0x00,0x00,0xf8,0x4b,0x4e,0x4c,0xf8,0x4c,0x4e,0x4b,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8,0x0b,0x0a,0x0a,0x0a,0xff,0x0a,0x0a,0x0a,0x0b,0x08,0x08,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jia []={0x00,0x20,0x30,0x18,0xfc,0x07,0x20,0x30,0xf8,0x0c,0x07,0x0c,0xf8,0x30,0x2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f0,0x1c,0x07,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li []={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4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chen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3E,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hu []={0x90,0x52,0x34,0x10,0xFF,0x10,0x34,0x52,0x80,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82,0x9A,0x56,0x63,0x22,0x52,0x8E,0x00,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jin []={0x00,0x80,0x80,0x40,0x20,0x50,0x48,0x44,0xC3,0x44,0x48,0x50,0x20,0x40,0x80,0x80,
0x00,0x40,0x40,0x42,0x4A,0x72,0x42,0x42,0x7F,0x42,0x42,0x62,0x5A,0x42,0x40,0x40};
unsigned char code e []={0x00,0x00,0x8C,0x44,0xB5,0x26,0xA4,0x64,0x0C,0x02,0xF2,0x1A,0xD6,0x12,0xF2,0x02,
0x00,0x10,0x08,0xFC,0x4A,0x49,0x4A,0xFC,0x08,0x80,0x4F,0x30,0x0F,0x10,0x2F,0xC0};
unsigned char code gong []={0x00,0x00,0x80,0x40,0x20,0x18,0x06,0x80,0x00,0x07,0x18,0x20,0x40,0x80,0x00,0x00,
0x00,0x01,0x00,0x20,0x70,0x28,0x26,0x21,0x20,0x20,0x24,0x38,0x60,0x00,0x01,0x01};
unsigned char code yuan []={0x00,0x20,0x20,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20,0x20,
0x0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
unsigned int code num[16][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
...
Display.c
void displayc(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table[])  //写汉字
                        //选择屏幕,页,列,数组
{
       unsignedchar i;
       selectscreen(screen);       //选择屏幕
       setpage(page);                //选择页
       setcolumn(column);               //选择列
       for(i=0;i<16;i++)//上半部分
       {
              lcd_wdat(table);_nop_();   //写数据 0-15
       }
       setpage(page+1);            //页+1
       setcolumn(column);               //选择列
       for(i=0;i<16;i++)//下半部分
       {
              lcd_wdat(table[i+16]);_nop_();           //写数据 16-31
       }
}
void displaye(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table[][16],unsigned char n)        //写数字
                       //选择左右屏幕,页,列,数组,数字/汉字
{
       unsignedchar i;
       selectscreen(screen);       //选择屏幕
       setpage(page);                //选择页
       setcolumn(column);               //选择列
       for(i=0;i<8;i++)             //上半部分
       {
              lcd_wdat(table[n]);_nop_();        //选择第n行,i 0-7循环显示一个数字
       }
       setpage(page+1);            //页+1
       setcolumn(column);               //选择列
       for(i=0;i<8;i++)             //下半部分
       {
              lcd_wdat(table[n][i+8]);_nop_();   //选择第n行,i 8-15循环显示一个数字
       }
}
void display(float price)   //单价
{
       unsignedchar x,y,n;
       n=(int)(price);
       x=n;
       y=(price-n)*10;
       displaye(1,0,6*8,num,x);
       displaye(1,0,7*8,num,14);
       displaye(2,0,0*8,num,y);
       displayc(2,0,1*8,yuan);
       displaye(2,0,3*8,num,12);
       displayc(2,0,2*16,gong);
       displayc(2,0,3*16,li);
}
void display1(float distance_km)   //显示路程
{
       unsignedchar counta,countb,countc,countd,n;
       n=(int)(distance_km);       //强行转换成整型
       counta=n/100;
       countb=n%100/10;
       countc=n%10;
       countd=(distance_km-n)*10;
       displaye(1,3,7*8,num,counta);
       displaye(2,3,0*8,num,countb);
       displaye(2,3,1*8,num,countc);
       displaye(2,3,2*8,num,14);
       displaye(2,3,3*8,num,countd);
       displayc(2,3,2*16,gong);
       displayc(2,3,3*16,li);
}
void display2(float money)      //金额
{
       unsignedchar a,b,c,d,n;
       n=(int)(money);
       a=n/100;
       b=n%100/10;
       c=n%10;
       d=(money-n)*10;
       displaye(2,6,1*8,num,a);
       displaye(2,6,2*8,num,b);
       displaye(2,6,3*8,num,c);
       displaye(2,6,4*8,num,14);
       displaye(2,6,5*8,num,d);
       displayc(2,6,3*16,yuan);
}

网友A(2020-12-18):
代码有错

网友B(2021-09-09):
你这仿真图似曾相识

网友C(2022-06-23):
#为什么我在proteus上面运行了你的程序,他那个LCD1不亮,是因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