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串口通讯实验(2)-下位机程序

楼主(2020-10-18):
接上一个贴子==》Labview串口通讯实验-上位机程序
有坛友问我要下位机的程序,也有问我怎么打不开的等等,我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1.打不开问题:我是使用_labview2019_版本的,所以请使用2019版本以上的软件打开。
2.报错
2.1.一种是没安装labview驱动:刚安装软件后还要安装_ni-visa_驱动,这个文件太大了,官网上有请自行下载,下载离线版的快一些。
========图片==========

2.2.一种是没串口驱动:点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对应的端口是否正常,有黄色感叹号的就需要更新一下驱动。
========图片==========

2.3.一种是没有配置端口: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你的端口号是多少,然后最好在运行之前将端口配置好。

========图片==========

3.端口被占用:运行程序后,点击退出按钮,这样程序才会运行一遍关闭串口,才能解除占用。

========图片==========
4.下位机:下位机使用的51单片机,入手的第一块板子(QAQ),后面附上程序。

========图片==========

最后,大家问问题在贴子里问我呀,帮我盖楼呀(QAQ)

========简单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char temp;
unsigned char tab[8]={0x25,0xaa,0x00,0x00,0x0e,0x0a};

void DelayMs(uint xms){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void InitUART(void){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R1=1;
        EA=1;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SendData(){
        uchar i;
        for(i=0;i<6;i++){
                _nop_();  _nop_();
                SendByte(tab[i]);
        }
}

void main(void){
        InitUART();
        while(1){
                tab[2]=rand() * 1000%256;
                tab[3]=rand() * 1000%256;
                SendData();
                DelayMs(100);
        }
}

网友A(2021-09-25):
谢谢分享,看这个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主要是学习一下思维和文笔,提升一下创作水平和阅读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