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NE555集成电路的简易光电控制器问题

楼主:
这里为什么RG的阻值下降,555的2脚、6脚电压也会跟着下降这么多。后面电容C1储存的电压为什么会大于电源电压的2/3,没看懂。

网友A(2020-10-18):
描述错误应该是等于电源电压的2/3

网友B:
555电路是这样的.
当3脚为H 的时候, 电容上C1的电压是通过上面电阻进行充电, 所以大于8V的正常的, 根据RC充电时间, 12V充电到8V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要在 没有光的是时候开始,  因为这时候它的阻值大于1MOhm. 对充电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