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关于led流水灯的问题

楼主(2020-10-18):
程序是正常没问题的,很小白的,买单片机的时候附带的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0^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00)
                led=1;
                delay(50000)
        }
}

这个程序的效果应该是led灯闪烁,但是实际在单片机上的效果是显示屏闪烁,具体视频看附件的压缩包

很疑惑,而且不管led=0还是1,流水灯那个模块第二个led灯常亮。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流水灯,只是闪灯,从程序上看也不关显示屏什么事

网友B:
显示屏与该程序无关,只是一个灯的亮灭

网友C:
delay(50000)后面加“;”号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0^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00);
                led=1;
                delay(50000);
}
}

网友D:
delay(50000)后请加;

网友E:
这程序只是P0.0不断地亮灭啊。要流水要换端口亮灭。

网友F:
这个程序只是P0^0的LED灯亮灭,没有涉及到流水灯

网友G:
看原理图,是不是共用了io口

网友H:
就1个灯;led,没有多个流水灯

网友I:
看IO口设置,你这只有一个P0^0,只是控制一个灯

网友J:
可以多弄几个如:P0^1,P0^2等,进行切换显示,从而实现流水灯效果

网友K:
程序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