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闪烁小灯 附电路图

楼主(2020-10-18):
自己制作一个闪烁的小灯对于第一次焊接师兄来说是不是无从下手呢,别担心,小科来给大家讲讲第一次焊接要注意哪些吧。一、电烙铁的使用步骤
1. 准备施焊:准备好焊锡丝和烙铁。此时特别强调的施烙铁头部要保持干净,即可以沾上焊锡(俗称吃锡)。
2. 加热焊件:将烙铁接触焊接点,注意首先要保持烙铁加热焊件各部分,例如印制板上引线和焊盘都使之受热,其次要注意让烙铁头的扁平部分(较大部分)接触热容量较大的焊件,烙铁头的侧面或边缘部分接触热容量较小的焊件,以保持焊件均匀受热。
3. 熔化焊锡:当焊件加热到能熔化焊锡的温度后将焊丝置于焊点,焊锡开始熔化并润湿焊点。
4. 移开焊锡:当熔化一定量的焊锡后将焊锡丝移开。
5. 移开烙铁:当焊锡完全润湿焊点后移开烙铁,注意移开烙铁的方向应该是大致45°的方向。
二、电烙铁的使用注意事项
1.焊剂加热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害的,如果操作时鼻子距离烙铁头太近,则很容易将有害气体吸入。一般烙铁离开鼻子的距离应至少不小于30cm,通常以40cm时为宜。
2.电烙铁拿法有三种,如图一所示。反握法动作稳定,长时间操作不宜疲劳,适于大功率烙铁的操作。正握法适于中等功率烙铁或带弯头电烙铁的操作。一般在操作台上焊印制板等焊件时多采用握笔法。
3.焊锡丝一般有两种拿法,如图二所示。由于焊丝成分中,铅占一定比例,众所周知铅是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因此操作时应戴手套或操作后洗手,避免食入。
4.使用电烙铁要配置烙铁架,一般放置在工作台右前方,电烙铁用后一定要稳妥放置在烙铁架上,并注意导线等物不要碰烙铁头,以免被烙铁烫坏绝缘后发生短路。

三、闪烁小灯

1、原理图

工作原理:当电源接通,两只三极管就要争先导通,但由于元器件有差异,只有某一只三极管最先导通。假如Q1最先导通,那么Q1集电极电压下降,LED1被点亮,电容C2的左端接近零电压,由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Q2基极也被拉到近似零电压,使Q2截止,LED2不亮。随着电通过电阻R2对C2的充电,使三极管Q2基极电压逐渐升高。当超过0.6伏时,Q2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状态,集电极电压下降,LED2被点亮。与此同时三极管Q2集电极电压的下降通过电容器C1的作用使三极管Q1的基极电压也下跳,Q1由导通变为截止,LED1熄灭。如此循环,电路中两只三极管便轮流导通和截止,两只发光二极就不停地循环发光。改変电容的容量可以改LED循环的速度。
2、元器件清单
元件
LED黄/绿
LED红
电容
10uf
电阻
47k
电阻
220
三极管
9013
数量
1
1
2
2
2
2

3、三极管

(1)特别注意区分三极管的三个电极。9013三极管是NPN型,引脚区分如上图所示。平面向着自己,从左到右分别是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
(2)电解电容和LED均为长正短负
四、焊接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
1、由于走锡焊接,所以两条线路不能交叉,因此排版布线很重要,在焊接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两条路交叉而无法走锡的情况,以及布线很乱,分不清线路的情况。
2、电路图连接失误以及元器件选择的偏差。
3、发光二极管、电容正负极接错。
4、焊接无用电路,堵塞有用电路
5、三极管安装时线路未分开
6、出现短路原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