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2020-10-18):
当一个pwm周期结束后就出现这个间隔时间长的情况,现在不知到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指出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也许检查PWM代码可以看出出问题所在。

网友B:
应该用定时器或者硬件PWM来输出,如果用软件直接输出PWM,是避免不了执行被打断或者循环跳转指令耽误执行的情况的。

网友C:
至少三个东西:
1:电路
2:代码
3:测试条件,你是仿真还是实际示波器测试?
三样都没有,只能由别人去“认为”,没有办法分析的

网友D:
PWM周期是载波周期,你的意思是只输出一个有效电平就没了?还是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死区时间设置过长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