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
要求是连按若干次按键,然后判断这若干次的奇偶,然后有分别不同的要求,用的是定时器0的中断。

在网上看了单片机相关中断的视频和文章,还是有点懵,我觉得这个应该用外部中断的,但是题目就这么要求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中断该用在哪,求助。

网友A(2020-10-18):
外部中断

网友B:
都可以做的

网友C:
首先弄清楚定时器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弄清楚按键的响应周期。
这个题目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主要是考察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能力,以及思维的周密性,都可以通过这个题目的解答反应出来。

定时器是可以工作在微秒,或者毫秒的频率下的。 而按键的单次响应,最短也有20毫秒的时长,所以,用毫秒级的响应速度,来检测几十毫秒的端口状态。 判断成功一次,奇偶状态翻转一次。  现在思路有不?

网友D:
公共变量UP=0;
公共变量ANX=0;
以下在定时器中判断
if (Px==0){UP=1;}//Px按下了
else{//Px放开了
if(UP==1){//按下过一次了
//这里累计判断按下次数

}
U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