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或STM32与光敏电阻控制led灯 求代码编写思路

楼主(2020-10-18):
请问一下大佬们,如何用51或者32与光敏电阻控制led灯,先是无光的时候亮,有光的时候灭,灭了之后就不再亮了。有代码吗???求大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AD采样,或者三极管开关模拟电路设计都可以

网友B:
这个,你还是自己做吧,这又不是很难的逻辑,你先把基础功能出来,每个模块功能先出来,然后自己想想怎么整合,碰到问题再问

网友C:
unsigned char adcVAL;
sbit led =P1^0
if(adcVAL>100)
{
led=0;
}
ekse
{
le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