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语音垃圾桶带4路超声波测距(原理图PCB+STM32程序)

楼主:
智能语音垃圾桶带4路超声波测距,该系统采用语音模块设计,能够对语音进行识别,控制,并且四个超声波模块探测垃圾位置,看是否满?
里面包含C程序,基于stm32的,还有原理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eering.h"
#include "usart_voice_rec.h"
#include "usart_dfplayer.h"
#include "dfplayer.h"
#include "timer2_cap.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h"
#include "bsp_usart1.h"
volatile uint32_t tim6_half_ms = 0;                                                                                                    // 0.5ms 计时变量
volatile uint8_t 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WAIT;                                 // 语音模块接收状态
volatile uint8_t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NULL;                                                // 舵机操作等待对象
volatile uint8_t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WAIT;                                                                // 舵机操作等待指令

void SteeringToON(void);
void SteeringToOFF(void);
void DelayMs(uint16_t ms);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0;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1();
    TIM2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 USART1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
        USART1_Config();

        // 初始化舵机控制io端口
        STEERING_GPIO_Config();

        // 配置语音识别模块usart
        VIOCE_REC_USART_Config();
        // 配置语音播放模块usart
        DFPLAYER_USART_Config();

        //基本定时器 TIMx,x[6,7] 定时配置

        BASIC_TIM_Config();
        DFPlayer_SetVolume(30);
        // 开机语音问好
        DFPlayer_Play(VOICE_RECEIVE_CMD_1);

  while(1)
  {
          switch(count)
              {case 0: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count=1;
                          break;
                case 1: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2();
                 count=2;
                         break;
                case 2: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3();
                 count=3;
                         break;
                case 3: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4();
                 count=0;
                         break;
          }
          printf("1:%d|2:%d|3:%d|4:%d\n",tempup1,tempup2,tempup3,tempup4);
          if(tempup1>10&&tempup1<50)
          {
            printf("1号垃圾桶满了\n");
          }
          if(tempup2>10&&tempup2<50)
          {
            printf("2号垃圾桶满了\n");
          }
          if(tempup3>10&&tempup3<50)
          {
            printf("3号垃圾桶满了\n");
          }
          if(tempup4>10&&tempup4<50)
          {
            printf("4号垃圾桶满了\n");
          }

          delay_ms(500);

                // 识别到语音命令 & 所有舵机已经没有待执行的命令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WAIT &&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WAIT){
                        // 播放相应的语音
                        DFPlayer_Play(voice_receive_status);
                        DelayMs(1000);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1){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OPEN;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2_RECYCLABLE){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RECYCLABLE;
                                } else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2_KITCHEN){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KITCHEN;
                                } else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2_HARMFUL){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HARMFUL;
                                } else if(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2_OTHER){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OTHER;
                                }
                        }
                        // 清除语音识别状态位
                        voice_receive_status = VOICE_RECEIVE_CMD_WAIT;
                }

                // 有指令等待被执行
                if(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WAIT){
                        // 开启垃圾桶
                        tim6_half_ms = 0;
                        uint16_t all_half_ms = 0;
                        while(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OPEN){
                                if(tim6_half_ms < STEERING_PWM_HI_TIME){
                                        SteeringToON();
                                } else {
                                        SteeringToOFF();
                                        // 一个pwm周期
                                        if(tim6_half_ms >= STEERING_PWM_PERIOD){
                                                tim6_half_ms = 0;
                                                all_half_ms += STEERING_PWM_PERIOD;
                                        }
                                }
                                // 开启保持
                                if(all_half_ms == STEERING_OPEN_KEEP_TIME){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CLOSE;
                                }
                        }
                        // 关闭垃圾桶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CLOSE;
                        tim6_half_ms = 0;
                        all_half_ms = 0;
                        while(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CLOSE){
                                if(tim6_half_ms < STEERING_PWM_LO_TIME){
                                        SteeringToON();
                                } else {
                                        SteeringToOFF();
                                        // 一个pwm周期
                                        if(tim6_half_ms >= STEERING_PWM_PERIOD){
                                                tim6_half_ms = 0;
                                                all_half_ms += STEERING_PWM_PERIOD;
                                        }
                                }
                                // 关闭保持
                                if(all_half_ms == STEERING_CLOSE_KEEP_TIME){
                                        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NULL;
                                        steering_cmd_status = STEERING_CMD_WAIT;
                                }
                        }
                }

  }
}

void SteeringToON(void){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RECYCLABLE){
                RECYCLABLE_ON;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KITCHEN){
                KITCHEN_ON;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HARMFUL){
                HARMFUL_ON;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OTHER){
                OTHER_ON;
        }
}

void SteeringToOFF(void){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RECYCLABLE){
                RECYCLABLE_OFF;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KITCHEN){
                KITCHEN_OFF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HARMFUL){
                HARMFUL_OFF
        } else if(steering_cmd_target == STEERING_TARGET_OTHER){
                OTHER_OFF;
        }
}

void DelayMs(uint16_t ms){
        tim6_half_ms = 0;
        while(tim6_half_ms < ms * 2);
}
/*********************************************END OF FILE**********************/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CB+程序):